片状锂电池鼓包

楼主(2017-05-22):
我有9块片状锂电池,没电了,放了半年好好的。前两天充满电放在那里,谁知道竟然一个一个都鼓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充电电流太大的话就会充鼓,有一次我充电时开关电源电流太大,结果有一块就慢慢鼓起来了幸亏发现及时,立马断电,才保住了同组的其他电池

网友:
我的有个充的都喷棕暗红色的液体了,摸着烫手;

网友:
应该是放电放到3V以下了,然后你又直接大电流充电,这样会让电池释放很多气体,电池容量也是下降很多了。

网友:
是充电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这电池本来就已经到寿了,不充没事,充了鼓包;扔了吧。

网友:
锂电池是最忌讳满电保存的,不然必然鼓包,一般都要求半电保存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不懂

网友:
锂电的使用不一定按额定容量来,其实降容量使用对延迟其寿命是很好的,锂离子电池,如果是自己控制充电,那么充到4.1V就好了,放电到3.4V左右就该充电了。长时间存放的话3.7V就最好。

网友(2017-08-05):
很多电子产品完蛋,都是因为电池坏了。

网友:
多数锂电池不能满电存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