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设置路由器

楼主(2017-05-22):
以前都用电脑设置路由器。
网件的设置最麻烦。宽带小孩经常拒绝给设置。主要就是不好连电脑。
据说,宽带小孩几乎都用手机调测。

昨晚楼下邻居的D—Link单天线换水星4天线。
水星路由器,从电脑浏览器,死活进不去。

正好试下手机设置路由器。
果断用手机连水星无线,手机浏览器输入melogin.cn,顺利登入。很快设置完毕。

网友:
用手机设置路由器很方便的

网友A:
早年的路由无线是默认关闭的,首用需用有线设置,现在完全不同了,有线无线设置都是一样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路由无线是默认关闭的,首用需用有线设置,现在完全不同了,有线无线设置都是一样的,呵呵

现在用手机设置,反而方便了。

网友:
现在联网的用户很大一部分都没电脑(卖电脑的都快失业了),基本就是玩手机和平板,偶尔看下网络电视,所以一般也都是用手机设置

网友:
除了屏有点小,感觉和电脑没啥区别

网友:
设置复杂的还是电脑好,网页大。

网友B:
的确,早期的路由器必须用电脑,还要先设置电脑的IP地址,后来用手机,直接登录就行了。如果进行复杂一点的设置,还是需要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早期的路由器必须用电脑,还要先设置电脑的IP地址,后来用手机,直接登录就行了。如果进行复杂一点的 ...

邻居这个新的水星4天线路由器,电脑的确连不上,设置IP也不行。
网件2000,有的电脑,就连不上。
我以前卖给人家路由器,基本都带笔记本去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邻居这个新的水星4天线路由器,电脑的确连不上,设置IP也不行。
网件2000,有的电脑,就连不上。
我以 ...

还没有见过不能用电脑设置的,请问具体是哪个型号?我倒要看看这款路由器有什么奥妙,不会是和电脑连线的问题吧,如果是旧路由器,我一般都要先初始化,再按照默认方法登录。还有一个就是浏览器被百度绑架,登录时总是搜索外网的地址,需要清除浏览器历史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见过不能用电脑设置的,请问具体是哪个型号?我倒要看看这款路由器有什么奥妙,不会是和电脑连线 ...

很可能是网线不良。

网友:
手机设置,比电脑又方便了

网友C:
宽带运行商都用手机设置路由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带运行商都用手机设置路由器的,

国内品牌路由器,估计知道这些,放开了首次使用的无线接入。
网件么,估计不听这一套。

网友:
新的就没法设置了吧,好像有的无线都默认没开

网友:
我也是用手机设置的

网友(2017-06-26):
现在来安装光猫的都是用手机设置了,前年还带笔记本。

网友:
学习了…………是和电脑设置一样吗

网友:
还有这种偏方?有空我要试下才行

网友:
好方法,没想到,有机会一定试一试。

网友:
平板设置

网友(2017-08-06):
现在都是用手机设置路由器了

网友:
无线路由器早就可以用手机设置了

网友:
现在的新路由都是用手机进行简单配置的。功能复杂的路由还是用电脑的,

网友:
现在很多路由 都支持手机登录设置,方便了很多

网友:
用手机确实方便

网友:
学习了路由器的无线链接

网友:
用电脑不能设置,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只是没有找到应对的方法而已

网友:
没用过手机设置过路由器,电脑设置很简单啊。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了,笔记本WiFi都连接不上,手机却能,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