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决定反馈深度

楼主(2017-05-22):
今天帮朋友修了一个6n1推6p3p的胆机,重新装好后就没有接反馈,可能我是木耳,欣赏水品欠佳,觉得效果不错,然后按照大部分电路的要求,用1k+3.3k(也用47k的试了一下)的电位器想找一个所谓最佳反馈点,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人满意,倒觉得没有反馈效果最好,说实在的,理论归理论,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那如同天书,如何利用函数信号源、示波器、毫伏表等简单仪器进行量化调节,做到指标好,效果好才是目的。俗话说,好听的不一定指标好,但指标好的一定好听,希望懂用仪器量化测试的老师,大侠能给教导一下,多谢啦!

网友:
按照我的规矩,现在开环把各项指标尽量做好, 声音尽力做到最顺耳, 然后 等你轻轻的加入负反馈后,  你会发现这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不同的反馈量有不同的性格表现,根本停不下来呀

网友A:
负反馈是双刃剑,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如果是6N1半个管一级推6P3P,阴极电阻1K又没有旁路电容,推力根本不够,软绵无力如何好听。

网友:
又要指标好!又要好听!————难!————且贵!材料、设计、手艺………等!!!
反馈深度根据各人的耳朵。

补充内容 (2017-5-22 14:51):
要推动有力!中间加一级6N6推动!后再调负反馈。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可以很直观的调好反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是双刃剑,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如果是6N1半个管一级推6P3P,阴极电阻1K又没有旁路电容,推力根本不 ...

6n1的阴极电阻是100欧+1k电阻,在1k电阻上并一个100微法的电容,反馈就接在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A:
6N1推力不足,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追求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推力不足,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追求音质。

好  随后换6n2试一下,放大倍数应该比6n1高很多

网友:
负反馈抵消放大倍数影响输出功率,这就要求应当优先考虑设计输出功率再增加负反馈。所以,选择高灵敏度的电压放大管和功率放大管显得比较重要,这种时候采用无极管对降低失真是有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1推力不足,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追求音质。

6N1推力不足,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追求音质。

白版言之有理,语言精辟、通俗易懂。

网友B:
如果不用负反馈,指标也能做得挺好,那才是正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负反馈,指标也能做得挺好,那才是正功夫。

不大可能电子管是非线性器件,非线性和失真是绝对的,保真是相对的。因此不加入负反馈只能说失真相对小,但是指标很棒几乎不可能。

网友:
     没有加负反馈 声音好

网友C:
“放大器中的负反馈”见《无线电》62年第三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器中的负反馈”见《无线电》62年第三期。

网友:
我的6N1十6P3P单端加负反馈一直没有调好,调来调去还是不加好听,后来干脆不加负反馈,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无意冒犯啊,请恕我直言,您一方面在寻求科学的决定方法,另外一方面又排斥理论,觉得像天书。 这本身就不科学。理论是存在固有的缺陷,但现阶段人类所以的文明和进步,从计算机到 航天飞机,哪怕是自行车、铅笔等等,哪项能离开 天书一般的理论? 正式 那可以写在几厘米长纸条上的相对论公式反应了 你我都在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的运行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意冒犯啊,请恕我直言,您一方面在寻求科学的决定方法,另外一方面又排斥理论,觉得像天书。 ...

资料上介绍的反馈的作用,都是些概念性的东西,并不具备多少可操作性,也请教了几个大佬,均说是凭耳朵决定反馈深度,没有一个量的概念,也就形成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效果。昨天晚上用100hz、1khz、5khz、10khz的正玄波和方波分别测试了一下,当反馈的深度调节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对波形的幅度有明显影响外,对畸变的波形并无改善效果,所以,如何进行量化调节,还没有发现啥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介绍的反馈的作用,都是些概念性的东西,并不具备多少可操作性,也请教了几个大佬,均说是凭耳朵决 ...

  事实是 耳朵听不出来负反馈,也听不出来电容和信号线。

楼主:
今天抽空把机子再调试了一下,反馈的深度控制在一对波形的幅度有影响为止,然后换上固定电阻,这是当时在1k、5k、10khz的波形

1khz

1khz

5khz

5khz

10khz

10khz

楼主:
为了进一波改善效果,对电路的有关耦合、旁路电容等进行调整,得到了如下波形,也许我的耳朵比较木,效果相对比较满意,有时间再抽空慢慢折腾,如有可能,和别的烧友实际比试一下,看看效果能令别人满意吗?

10khz

10khz

5khz

5khz

1khz

1khz

网友:
我做的功放是用波段开关做成可变负反馈的,根据节目源进行调节,反馈量不同,音质明显不同。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