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坛里45元买了台电钻,它的充电电路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7-05-22):
不知道它什么状态下会转为红灯,在绿灯下充电电流是不是很小呀?

网友A:
绿灯不充电,只要开机就应当红灯充电,不充电说明电池上的测温电阻或者是测温开关损坏了。

网友:
可以把S极接地,去掉测电池温功能进行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灯不充电,只要开机就应当红灯充电,不充电说明电池上的测温电阻或者是测温开关损坏了。

可我测了电池上的S极对地是短路的呀?并且电池也能充到10.4V左右,就是红灯偶尔亮过几次,基本上不见亮

网友:
我的充电器估计是烧了,打开一股子糊味,一直没用它,用DC可调模块充电可以,我的两块电池还都可以充电,就是容量不大,我打算用三串锂电池包做电源来用

网友:
在电池亏电时,接入充电器后红灯亮大电流充电,到达CD4541定时时间后,绿灯亮涓流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测了电池上的S极对地是短路的呀?并且电池也能充到10.4V左右,就是红灯偶尔亮过几次,基本上不见亮

按你的图纸应当能够断接,我这个充电器和你这个不一样,多一个LM339少继电器,就不能断接,我是接一个10K的热敏电阻正常。两个电池我都打开看过,一个是串接一个9K热敏电阻到负极,一个是串接一热敏开关到负极,不正常的就是接热敏开关的,换热敏阻后正常。

网友:
楼主是在电池满电时插进去充电的吧,那样就是红灯亮一下就灭,绿灯就可能亮(能不能亮要看V+与B+之间的电压差多少了,图上没标,也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图纸应当能够断接,我这个充电器和你这个不一样,多一个LM339少继电器,就不能断接,我是接一个10K ...

正如你说的,我的2个电池一个测下来是0欧姆,一个测下来来是8K,常亮绿灯的是8K的

网友:
我前前后后要了4台,7.2V两个,开关电源充电器,这一次收到9.6V两个,居然是变压器的充电器!而且四个电池全部复活,太值了。至于你这个充电器,上次有高手分析过电路,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学海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