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的台式电脑主机总有刮大风的声音。请教如何外理??(联想牌子的)

楼主(2017-05-22):
电胆有异常响声。如同刮风的嗷嗷声。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处置???多谢了

网友A:
打开机箱,高压气枪吹干净尘土毛絮,给内部所有的风扇轴承部位加几滴机油

网友B:
这种情况打开看看大多人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机箱,高压气枪吹干净尘土毛絮,给内部所有的风扇轴承部位加几滴机油

谢谢。是风扇缺油呀。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打开看看大多人就明白了;

谢谢。本人对电脑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真是小白.把电脑都打成电胆了

不好意思

网友D:
天热了,清理下灰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热了,清理下灰尘吧,

好的。谢谢了

网友:
CPU散热器缝隙之间灰尘堵了,通风不畅,引起高温

网友E:
内部灰尘太多了,还有就是风扇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灰尘太多了,还有就是风扇要坏

己修好了。风扇缺油。谢谢了

网友F:
多年经历告诉我,一般台式机不是用坏的,是脏坏的。散热不良。就烧坏了。我电脑在过夏天前都清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年经历告诉我,一般台式机不是用坏的,是脏坏的。散热不良。就烧坏了。我电脑在过夏天前都清理一遍。

谢谢。向您学习。年年清洁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您学习。年年清洁一次。

我在这个版块另发了一个话题,关于夏天自己用的电脑是否清灰问题。

网友G:
主要还是要平时保养,不能等到生病了再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还是要平时保养,不能等到生病了再折腾啊

说的对极了。

网友H:
夏天的电脑隔段时间就要拆开清灰,保证电脑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夏天的电脑隔段时间就要拆开清灰,保证电脑清洁。

是的。灰尘很多。清理后正常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有噪音一般是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造成的

谢谢关注。是灰尘太大,清扫后正常了。

网友J:
最多仨风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多仨风扇,看看

2个风扇

网友J:
集显啊,集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集显啊,集显啊,

嘛意思????

网友J:
要是独立显卡一加起来得三个风扇,电源一个,cpu 一个,显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是独立显卡一加起来得三个风扇,电源一个,cpu 一个,显卡一个

就两个。电源一个。CPU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机箱清灰  电源也要清理

是的。彻底大清扫

网友:
电脑都会修,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