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罗BS601示波器的多种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7-05-22):
    最近好友送我一台安罗20M双踪BS601示波器,随着一步步修理,发现这机子集众多故障于一身,耗时一周,终于完全修好。送我机子的朋友建议我将修理过程写出来,为也有此机的朋友,发生类似故障进行修理时,可以迅速排除故障而少走弯路。下面请先看BS601的图片:

网友:
等看修理过程.

楼主:
     本想为方便起见,把电路图也一并传上,谁想电路图文件有点大,这里传不了,无奈之下,拍成图片传吧,还要剪裁一下,就是有些不那么清晰,各位朋友只好凑和着看了,,,

电源与显示部分

垂直扫面部分

楼主:
  下面是维修过程,按照修理的实际过程和步骤,一步一步详细说来:
    一,此机接通电源开关后,首先是指示灯要经过2--3秒时间才亮起来 ,(这样怪的故障现象我还从未见
过没听说过,但毕竟它还是亮了,暂且先放下了修理别的问题,)
    二,然后是没有扫描线,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先检查电源部分,发现120V电源部分没有电压输出,拆下电源板,经检查,除了741运放以外的原件都基本正常,于是乎拆下741,焊上一只8脚IC插座,插上好的741运放后上电,2个通道的扫描线都出来了!
    三,出来了扫描线后,跟着就发现了几个问题,1是示波管亮度旋钮开到最大,仍然亮度严重不足,2是旋转亮度调节旋钮时,亮度没有变化,3是加上自检信号后,B通道和A通道相比,波形的幅值低了很多,且波形严重失真,个别档位甚至波形都没有。
    看到12档的衰减开关是敞开式的,开关的刀和触点有氧化发黑现象,于是用WD-40清洗剂进行清理,原来没有波形的档位,波形也都出来了。
     四,针对B通道波形幅值低,波形失真的问题,先加上自检信号,用另一台好的示波器,从信号输入端开始,逐级观察波形,结果发现输入端最前面的,图中没有标注原件号的,一只22欧电阻的入端信号幅值,波形好好的,出端幅值小了许多,也波形失真,用数字表一测,此电阻测不出阻值,更换新电阻后,B通道的信号幅值,波形失真问题解决。对了,这22欧电阻是在垂直扫描电路部分的!

网友:
能修示波器的师傅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五,亮度调节不起作用的故障解决起来比较费时,检查了所有的原件,包括亮度调节电位器等,最终发现D7--D10二极管,和C23漏电,更换后问题得以解决。
    六,对于亮度严重不足,先测了此机高压,1400V,此机示波管灯丝是频率为33.5K的开关电源供电,因没有能测33K频率的真有效值(TRMS)表,只能用普通数字表(9205)测得灯丝电压5,67V作为参考。资料里也查不出到底高压应该是多少,但据朋友说一般是1500或2000V,板子上共有7只103,2000V的高压电容,怀疑漏电,换上耐压3000V的仍然无效。调到1500V后,亮度还是没什么变化,后又听朋友建议,调到1700V,(灯丝电压也跟着增加到5.96V,)但亮度也只是有了一点点提高。
    开始怀疑是否示波管老化,拆下来看到,是东芝的150BTB31A型号,拆下另一台松下示波器的同型号,亮度非常好的示波管,换上后,亮度增加了许多,(这说明原机的示波管确实有些老化)但是亮度开到最大,仍然觉得不足够亮。
     把有些老化的示波管装到松下示波器上以后,开最大亮度时,虽没有原来那么亮了,但是亮度还是足够用,并且还有一点亮度余量。
      以上现象说明,原机的示波管虽有一点轻微老化,但高压电路部分一定还有问题。但检查了所有的原件后,包括更换了Q8--Q11三极管和C6,C9,C13,C41,C42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考虑到现在的亮度虽然还差一点,但已经足够正常使用了,就先放放,继续解决其他问题吧。
       想补充说一下的是,我本没有能测到2000V直流高压的表,最后找到2只同型号不是一个厂家的数字表,各自互测了1000V档的内阻,分别为10.8M和10.9M,就把2只表串联起来,2个读数相加,这样解决了测高压的问题!

楼主:
   六,现在轮到解决开机后指示灯过一会才亮的怪毛病了,指示灯是接在12V电源电路里的,经查,所有的原件都没发现问题,包括整流桥,电解电容,7812等,7812前,和后的电压也都正常,最后想到2只2200UF的电解已经年代久远了,虽没测出什么问题(只用指针表测一下漏电,大致电容),还是换新的吧,谁想更换后,开机等一会指示灯才亮的故障居然消失了!原因是什么?高兴之余到现在仍然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七,解决了这么多问题后,本以为差不多了,谁想把玩了一下这台示波器后,又发现一个毛病,在旋转衰减开关时,B通道的扫描线,会上下跳动,A通道则好好的!于是找资料,请教朋友,最后才知道,这是属于示波器的“DC BAL”调整问题,经过调整垂直扫描电路中的VR7,问题才得以解决。

楼主:
  八,至此,觉得这台机器修的差不多了,除了亮度还差一点点外,其余已经一切正常,于是组装好,扣好盖,放到一边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因灯丝电压是开关电源供电,高压也是开关电源升压,再倍压获得,所以灯丝电压是和高压一起变动的,而我又没有能测33K频率的TRMS表,没有检测手段,所以考虑到灯丝电压,考虑到原机的高压电容才2000V耐压等,不敢把高压调的太高(1700V),虽说看到松下示波器的高压就是2000V,而示波管是一样的!

楼主:
   九,第二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说安罗BS601示波器的高压电路故障维修一例的,里面提到高压--1900V等,于是我意识到应该调到1900V,反正高压电容我都换成3000V的了没问题,但是没有测试手段,灯丝电压怎么办呢?如果高了,也会和电压低了一样缩短示波管寿命的啊,
      最后朋友给出了个主意:找来2只6.3V灯泡,一只连接33K的开关灯丝电源,一只连接6.3V稳压电源,比较2只灯泡亮度,虽不准确,但总比没有检测手段强啊!
       最后决定调整高压到1900,结果原本调过,能到2000V的高压,却怎么也调不上去了,VR1调到头,也就1730V,热机十几分钟后,会增加到1770V,,
       又拆下电源板,检查开关电源的所有相关原件,没发现问题,开关电源部分的12V供电部分前几天查过,还换了电解电容,测过7812前后电压也都正常啊,谁知在重新测一下电压,发现7812前电压18.6V正常,7812后的电压10V不正常,感觉奇了怪了,这才几天啊,7812就坏了?
        既然测着不正常,就换吧,换完之后上电,再调VR1,高压轻而易举就上到了1900V,普通数字表一测,灯丝电压6.26V,  再看2只灯泡亮度相当,心里一下子踏实了,示波管亮度明显又增加了,已经完全达到正常!

楼主:
   至此,这台安罗BS601示波器的维修全部完成,已然没有了任何毛病!修复了这么多的毛病,很有成就感,这可是我第一次修理示波器啊,(同时还修了一台2459,但那台没费劲就修好了)真高兴啊!现将这机修好后的图片在上一张,给大家看看吧!哈哈!

楼主:
  想这么多毛病集于一身的情况,说“罕见”也不为过了吧!手气这么好,该去买彩票的!哈哈!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复杂的故障,一个星期就收拾好了,绝对是高手!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我的 8402在发往杨哥家里的路上,杨哥是一个热心肠,有爱心,技术高超的高手中的高手~,先帮顶一下留做记号~闲下来慢慢看~~

网友A:
测高压的电压表?每伏20K的表串个电阻就行了,穿个20M增加1000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第二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说安罗BS601示波器的高压电路故障维修一例的,里面提到高压--1900V ...

2500V以下电压测量,用500型指针表可以完成。
既然原设计高压和灯丝电压有关联,无需纠结,只要一项达标,另一项也不会有问题。关键是确认其中一个指标正确。

网友:
这些老示波器维修起来 非常蛋疼 我自己的岩奇7610 就修了1个多月

网友:
这型号的示波器不知道使用效果怎么样,没用过很想买一台玩只是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坏了一只幀扫描管.丢在角落裡受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坏了一只幀扫描管.丢在角落裡受灰.

知道什么问题了换个管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多个故障交织在一起,是最麻烦的

网友C:
大洋师父的技术没得说   给我修的机器灵敏度非常好  好帖得顶

网友D:
这个示波器挺好的,元件测试功能也很好玩。

网友E:
这种老一代示波管,一般灯丝电压是6.3V的,所以楼主师傅第一次测量灯丝的时候,数值明显偏小,既然原来的高压电容耐压是2000V的,现在调到1900V,这样肯定有问题的,太悬了!!
加速极电压为什么不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此,这台安罗BS601示波器的维修全部完成,已然没有了任何毛病!修复了这么多的毛病,很有成就感,这可 ...

前些天去车间库房看到这种示波器,领导直接就送给我了,原以为工作频率很高,一查才20MHz的。到手一看也是毛病百出,毕竟年代久远的东西了。但是还很新,估计没怎么使用,决定修修,修好后还不错的。维修转换开关不建议使用WD-40松动剂,转换开关是镀银的,时间长了与空气中的硫发生反应变黑了,用免签粘无水酒精很容易搽干净。

楼主:
还忘说了一个毛病,就是一开始开机后扫描线要等半天才出来,后来高压调到1900V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老一代示波管,一般灯丝电压是6.3V的,所以楼主师傅第一次测量灯丝的时候,数值明显偏小,既然原来的高 ...

朋友没有仔细看贴吧,一是7只2000V的电容,我一开始就换成3000V的了!(不过原厂2000V电容用在1900V电源中,是够偷工减料的!)二是用普通数字表测得的33K开关电源的5.67V的电压值,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F:
我也有一台bs601刚开机正常,热机散焦,扫描线变粗,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望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bs601刚开机正常,热机散焦,扫描线变粗,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望老师指点一下。

请重点检查电源与显示部分图中的D7,D8,和R10,R18,C23等!
顺便请你测一下高压是多少V,然后请告诉我一声!如果是1900V,且7只蓝色的高压电容也都是2000V的,建议换成3000V耐压的!

网友:
示波器可是标配,不可缺。好手艺。

楼主:
谢谢多位朋友加分,一并在这里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洋师父的技术没得说   给我修的机器灵敏度非常好  好帖得顶

谢谢朋友的表扬!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bs601刚开机正常,热机散焦,扫描线变粗,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望老师指点一下。

修得怎么样了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示波器挺好的,元件测试功能也很好玩。

请介绍一下,那个测试原件功能,都能测什么,怎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介绍一下,那个测试原件功能,都能测什么,怎么好玩?

请看此贴12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6018031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修得怎么样了啊?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这两天很忙没时间弄,只有等不忙了再修。生活所迫,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这两天很忙没时间弄,只有等不忙了再修。生活所迫,太累了。

等你有空修时,还请你为我测一下高压到底是不是-1900V,然后告诉我。我想确认一下,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等你有空修时,还请你为我测一下高压到底是不是-1900V,然后告诉我。我想确认一下,谢谢了!

好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没问题。

对了,若高压测起来费事,你就帮我用普通的数字表,比如9205表,测一下示波管灯丝电压是多少就行!谢谢了

网友G:
我也有两台这机器!一台完整故障机!一台配件机!有空也折腾一下

网友G:
请问楼主有没有清晰的印刷线路图!网上下载后打印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有没有清晰的印刷线路图!网上下载后打印就不清楚了!

我也是用网上的图啊,没有更清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两台这机器!一台完整故障机!一台配件机!有空也折腾一下

好啊,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2017-07-19):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两台这机器!一台完整故障机!一台配件机!有空也折腾一下

还没腾出时间来折腾你那2台机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没腾出时间来折腾你那2台机子?

太忙了!前段时间又搬家!都打包放起来了!啥时候有空都不知道

网友:
也有此机的朋友,发生类似故障进行修理时,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忙了!前段时间又搬家!都打包放起来了!啥时候有空都不知道

只好有时间再说了!

楼主:
今天翻看了一下老帖,觉得还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2017-09-26):
膜拜一下高手

网友:
高手在民间,谢谢你的维修分享资料。

网友H:
我有个安罗40m带数字显示的,也是收来的故障机,已修好,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安罗40m带数字显示的,也是收来的故障机,已修好,很好用的

什么故障?怎么修的?说说!

网友:
我有一台这机器,当时看着挺漂亮的就买了,但不会用,放箱子里好几年了。
我好像还有一本外文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B:
我有二台601多在睡觉,有空也翻出来修好它.好贴对我鼓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二台601多在睡觉,有空也翻出来修好它.好贴对我鼓舞很大.

修理时,修好后,多交流哦!

网友:
原来我单位上有一台这种安罗示波器,坏了后拆了取上面的开关用,我把它的两块电路板要了来,其中的Y通道电路板每个通道输入部分都有一个松下公司的双结型场效应管2SK228

网友:
有这样工匠精神,不得不称技术中高手,赞。

楼主:
过奖了啊,朋友,谢谢!

网友:
真真的  高手!

网友(2018-03-19):
工匠精神,佩服。

网友:
高手,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此,这台安罗BS601示波器的维修全部完成,已然没有了任何毛病!修复了这么多的毛病,很有成就感,这可 ...

楼主很强大,维修思路很清晰

楼主(2019-04-17):
闲来无事,发u出来看看,

网友I:
这种型号的示波器单位有一台完好的,领导想扔了,让我放在工作间了,还闲碍事,有人今天让我扔了。

楼主:
那还不如在矿坛里送给有需要的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型号的示波器单位有一台完好的,领导想扔了,让我放在工作间了,还闲碍事,有人今天让我扔了。

那还不如在矿坛里送给有需要的人呢!

楼主的建议不错。不知这台示波器的探头和电源线都齐全安好?

这个示波器的最大档位是20V/DIV ,非常适合玩CRT。

网友I:
送人?打包装的费用邮费都够买一台了。前些时候答应一个坛友,送他一些万用表的成品动圈,到现在我都没想好怎么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送人?打包装的费用邮费都够买一台了。前些时候答应一个坛友,送他一些万用表的成品动圈,到现在我都没想好 ...

没有示波器还想要的人,100元内的邮费,还是可以考虑的啊!

网友(2020-04-16):
高手,非常佩服

网友(2024-03-04):
翻看多年前的老帖,学到不少知识,佩服楼主好技术。
我的机器是DL4310,基本可以认为和楼主的机器是同型号。
现象是x轴正常,Y轴只能在屏幕中心以下范围调节,开机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正常1、2分钟,然后故障现象依旧。
目前初步判断不是示波管尾板上Y+/Y-接触不良。有点迷茫

网友:
大神!想请教一下图中的D16和D18是什么二极管呀?测量两端都不通,而且全网找不到型号参数。我折腾的这台BS601的故障是焦距很模糊,只能在模糊和更模糊之间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高压的电压表?每伏20K的表串个电阻就行了,穿个20M增加1000伏

用500型指针表,可以测到2000V,当年修示波器就用这个表测高压。

网友:
大神!想请教一下图中D16和D18这两个Y16GA的二级管是什么类型的,查遍网络也没找到这个型号,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