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池点焊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7-05-22):
在坛友处买了几十片聚合物电池,今天拿它做个4串的电池组,发现那个聚合物电池的引脚上不了锡,改为点焊,谁知道一点上面的镍片就炸一个洞,问一下各位师傅怎么去处理啊。菜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点焊机调一下焊接时间,0.1秒以内,电流大一点,焊接时间太长就会炸火

网友:
上不了锡,应该是铝的,还是螺丝压接吧

网友:
铝的不能用点焊哦!

网友:
我也遇到正极引出是铝箔,无法用锡焊,据说可以 ‘转镍’, 有哪位老师知道的吗?

网友:
如果是铝的是可以压接的吧

楼主:
怎么压接啊,可以详细的说说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压接啊,可以详细的说说嘛,谢谢了。

铜片很薄,用钻头打容易扭断,最好用皮带冲冲孔后用螺丝固定,如果用尼龙片夹住铜片固定更好.

楼主:
我看实在搞不定,去淘宝上买了焊铝片的助焊剂和焊锡丝,但愿可以搞定,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这样焊接电池受热太大啊。我都是把电池放到泥水里面只露出要焊接的一小点省得电池高温。不知道对电池损害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实在搞不定,去淘宝上买了焊铝片的助焊剂和焊锡丝,但愿可以搞定,谢谢大家帮忙。

骗人的,根本不能焊铝

楼主:
不是吧,人家说专业焊铝的。

网友:
用空芯铆钉铆接铜片,可以解决。

网友:
进来向各位大神学习下

网友:
请教:自制点焊机,想用单片机设定4档点焊时间,最好选多少秒好?如0.1秒 ,  0.3秒   0.5秒  1秒 等4种是否合理 谢谢

楼主:
1秒的时间肯定是长了。

网友:
我看了一些介绍,好像是不大于0.5秒,,那么设0.1,0.2,0.3和0.5秒四档是否合适?谢谢

楼主:
可以的,一般我就用0.1,和0.2加0.3三挡

楼主:
铝片的助焊剂已经到了,果然可以焊接,问了厂家纯铝可以焊接,但铝合金比较困难。

网友:
用8脚单片机12F629来输出这4种点焊时间,比较容易做,

网友:
最 简单的方法,2个 铝片用细铜丝缠紧后焊铜丝就可以啦

楼主:
买了铝片的助焊剂,绝对可以焊上了。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来学习下。

买了铝片的助焊剂,绝对可以焊上了。淘宝上有买了一瓶非常好用。

网友B:
助焊剂确实是强大,滴一滴放铝板上,焊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铝片的助焊剂,绝对可以焊上了。淘宝上有买了一瓶非常好用。

用完要清洗,要洗手,那东西是什么材料做的不清楚,但是把它滴纸上面与把铅酸滴纸上效果一样,看来是很酸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确实是强大,滴一滴放铝板上,焊起来非常简单

几个月检查一次焊点,用刀片撬缝隙看看。
低温锡焊铝长时间后一般锡铝电化反应会松脱,以前我用200W洛铁锡铝焊两年后差不多全部脱完。

网友:
还有这事,那我得去试试,再加点胶,不然掉了会短路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