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7-05-22):
各位老师好!
我是个骨灰级菜鸟,所谓“骨灰级”是因为我从63年起就开始玩无线电,要说起来年头也不短了。先是矿石机,后来是半导体……可为啥这么多年还是菜鸟呢?因为这些年不但毫无长进,而且还在退步。因为我是“老三届”里的最末,也就是“老三届”里念书最少的,打小就没捞着念几年书,归了包堆儿拢共只念了7年(文革前的初一),再后来就赶上文革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就再没机会进学堂了……
现在退休了,才发觉小时候玩过的无线电自己还没玩够!这不,打去年又开始捡起来接着玩了……今年又觉得电子管挺好玩的,小时候就没捞着玩儿,现在条件好了,也想学着玩玩,圆圆小时候的梦……
最近做了个胆机,淘宝上淘的6n2推6p6p的单端套件,pcb的板子,接起来没难度。整响了以后又想再试试搭棚的,于是照着店家给的一个电路图,还是在淘宝那家买的套牛,其他电阻电容啥的是自己选的,结果照着那张图搭棚接完了一试,坏了!没声儿!
这下可把我给整急了,找了半天查不出原因。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主要是高压上不去,比如6p6p的管脚2和7只有70来伏,阳极、栅级好象还测不到电压……上网查了一下,有说输出变压器的毛病,可我用装响了的另一套输出牛接上试了还是没声、高压还是上不去。后来又查出店家给的电路图上的反馈电阻阻值不对(电路图上是1K,而先前那个PCB板子上的是20K),但是换了20K的还是不灵!
请各位老师帮我找找毛病,到底啥原因呢?老汉在此揖拜叩谢了!
前面说了,本人没念什么书,玩这个确实有困难,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的老师,希望大伙不吝赐教。另外,希望讲解的尽量通俗一点儿,因为说深了我也听不明白,呵呵……

网友:
6P6P的27脚是灯丝。不可能70多伏。估计接线有误。

网友A: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高压正常吗?图纸不是很清楚,好像CRC滤波的电阻是5K的?太大了。

网友B:
先检查箭头所指器件是否接错脚位而造成无直流高压输出???

网友C:
在保证电路元器件选用无误和接线无误的条件下,先检查电源部分,直流高压输出是否正常?分别检查三个滤波电阻后端的输出电压,如果太低了,调整降低阻值。第一级的滤波电阻5K,确实太高了,彗星老师已指出了。看你的电路接线图,估计功放即使能发声,交流声也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高压正常吗?图纸不是很清楚,好像CRC滤波的电阻是5K的?太大了。

您是说那个扼流圈吗?可原先装成功那个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箭头所指器件是否接错脚位而造成无直流高压输出???

多谢提醒,明天我再仔细查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保证电路元器件选用无误和接线无误的条件下,先检查电源部分,直流高压输出是否正常?分别检查三个滤波电 ...

多谢指点!明天一定仔细查一下,结果容后详报!

网友D:
老先生,给您建议:

1、您先检查线路图是否正确?各个电子管的脚位标注是否正确?
    电路图中的整流滤波是CRC,电阻用到了5K,这个很明显不合适。而装配图中用的是扼流圈(电流和亨数未知)

2、装配之前要检测每个电子元件的质量问题,

3、装配时一定要辨清管座的管脚排列,电解电容的正负极等等

但是,您现在已经装配好,而且还测2、7脚的电压,如果只测2、7脚有70多伏,那就证明电源变压器的灯丝电压6.3V不对。搞不好就烧坏灯丝。

您最好分级检查:
①电源电压、整流滤波为一级
②前级6N2为一级
③后级6P6P、输出变压器为一级。
然后按1、2、3去逐级检查就可以找出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先生,给您建议:

1、您先检查线路图是否正确?各个电子管的脚位标注是否正确?

多谢指点!明天一定照您说的方法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先生,给您建议:

1、您先检查线路图是否正确?各个电子管的脚位标注是否正确?

我查了一下当初买套件的参数,那个电感是8H130MA的。

网友E:
没大事,仔细检查就会找到故障处。机器调整送电应该遵循一定的步骤.
1,不插管子,送电,检查管座的灯丝电压,输出到整流管的交流电压。
2,插入整流管,检查直流电压,及各管座屏极电压。
3,插入末级功放管,检查阴极电压,6V6应该12V左右,使用螺丝刀触碰栅极,喇叭应该有反应。
4,插入6N2,螺丝刀触碰输入端,应该有反应,电位器能够调节。检查阴极电压,1-2V左右。
如果看不明白上述步骤,可以提问。

网友:
重点检查第二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发实物的接线图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分析问题。

遵嘱附图如下。有的照的不是很清楚,让诸位老师费心了,诚挚致谢!
6p6p接线图2 -  6p6p接线图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大事,仔细检查就会找到故障处。机器调整送电应该遵循一定的步骤.
1,不插管子,送电,检查管座的灯丝电 ...

测直流电压表笔如何接?黑笔用香蕉夹在地线上,红笔测各工作点?是这样吗?

楼主:
刚才按照各位老师说的方法检查调试,先检查电源部分,结果一上来就碰壁了:
先检查整流管管脚接线,没有问题。于是插上整流管通电测量管脚电压,5Z2P管脚2、8交流电压5V;管脚4和6交流电压543V(对地271V)。没有问题。接着测量整流后直流电压,管脚8对地375V;再检查滤波部分就出问题了:所有滤波电阻后端均直流电压都只有60几V(扼流圈后端64V,2.2K电阻后端63V,6.8K电阻后端62V……
这是什么问题呢?扼流圈坏了?
烦请各位老师解惑!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扼流圈的问题,因为它的前后端电压降得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扼流圈的问题,因为它的前后端电压降得太厉害了……

将2只6P6P拔出来后再进行一次测量,看测量结果;不排除扼流圈本身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2只6P6P拔出来后再进行一次测量,看测量结果;不排除扼流圈本身质量有问题。

试过了。滤波电阻后端现在已经0V了、测不到任何直流电压了!

网友:
扼流圈通不通?其后电解是否漏电或短路?

网友:
检查扼流圈电阻,及绕组与铁芯绝缘。

楼主:
扼流圈电阻无穷大,但是我觉得这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是电感嘛,通了不就短路了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线圈与铁芯绝缘明天测(胆机不在身边)。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开始还能测到几十伏电压,后来为啥变零伏了?!

网友:
扼流圈电阻无限大?那就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扼流圈电阻无穷大,但是我觉得这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是电感嘛,通了不就短路了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已确认故障在扼流圈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扼流圈电阻无穷大,但是我觉得这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是电感嘛,通了不就短路了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扼流圈的直流电阻与导线粗细有关,一般在数十欧姆。直流可以通过,而对交流成分有一定的阻抗。如果阻值无穷大,绝对说明扼流圈损坏了。
如果发现扼流圈故障,可以采用0.5-1K,5W的绕线电阻来代替。

楼主:
明白了,多谢老师指点!明天我再仔细查查测测绕组与铁芯是否短路,再好好查看一下外观,看有无损伤。另外再把4个滤波电容好好测一下。记得买套牛时四个铁疙瘩是放在一块从福建邮来的,店家图省事没有把它们分别包装、隔离,途中相互间难免磨擦、碰撞,可能造成物理损伤。也怪我没仔细验货,安装前也没检查,这是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扼流圈的直流电阻与导线粗细有关,一般在数十欧姆。直流可以通过,而对交流成分有一定的阻抗。如果阻值无 ...

请教老师:整流管输出的直流初始电压为375Ⅴ,如果换绕线电阻的话,是否选1K的更好些呢?烦请赐教!

楼主:
烦请哪位老师帮我看一眼:就这个电路而言,5H150MA的扼流圈适配吗?多谢!

网友:
am010  2017-5-24 06:04
λ:·5H150MAл[/qu乱码了。

网友:
扼流圈的大小一般没大关系,5H150ma可以使用。代替的绕线电阻先用1K,根据电压高低再调节。

楼主:
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以这么搞笑的方式结尾:
今天一早过来把扼流圈拆下来,翻过来一瞧才发现:线包上被锐器戳了一个洞!这么大一个洞,我居然一直没发现,而且从收货、安装、调试、查找故障……折腾个溜儿够,居然始终没有把它翻过来瞧这眼!这粗心也够奇葩的了吧?!还麻烦各位老师跟着我这通儿忙活……唉,我都被自己气笑了!
教训呐!
唉……

网友:
扼流圈损坏,修复比较简单--把损坏的线圈拆了,其余的只要导通,对地绝缘良好即可,匝数少一些没问题。

楼主:
扎了很深一个洞,轧断的线20层都不止,线很细,照得不是很清楚……
估计是被变压器的安装脚斜着刺进去的……

网友:
元件上机前要检查,扼流圈有直流电阻,因此通不等于短路,5H扼流圈其感抗=3.14K,用电阻只能用400欧姆左右。空载电压高很正常,插上电子管就降下来了。

网友:
我上机前也是都拿表测过零件再组装机子有时我也不用扼流圈直接用电阻代替。所以上机前测一下可以减少很多故障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扎了很深一个洞,轧断的线20层都不止,线很细,照得不是很清楚……
估计是被变压器的安装脚斜着刺进去的… ...

去五金门市店购买一只30w日光灯镇流器就可以安全替代它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又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五金门市店购买一只30w日光灯镇流器就可以安全替代它了。

镇流器有4根线,怎么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镇流器有4根线,怎么接呢?

刚刚看到帖子,镇流器要用两根线的,四根的是电子镇流器,不可以。
没有扼流圈用0.4-1K 5W电阻也可以的,替一下,看看交流声情况和电压情况再决定是继续使用电阻或更换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看到帖子,镇流器要用两根线的,四根的是电子镇流器,不可以。
没有扼流圈用0.4-1K 5W电阻也可以的 ...

多谢!扼流圈已经订了,店家与我同城(北京),估计明天就到了。

楼主:
各位老师:
昨天订的扼流圈到货,今天就装起来了。装好后按照各位老师教的调试程序,先检查了整流部分,初始直流电压373V,B+对地372V,后面几个滤波电阻后端电压都差不多,包括推动管和功率管空置的屏极电压在内,也基本在369至375V之间。
全部插管后测量,整流管初始直流电压263V,与电路图标定完全一致。B+对地降为257V(图上标的是255V)。但最后那个滤波电阻后端降为216V了,可能跟我调整阻值有关(电路图标的是6.8K,期间对照原来装的那台的PCB线路板上的电阻,发现店家用的是10K的,所以我也改为10K的了)。这个电阻是不是不该调整,还是用原来的6.8K的好一点呀?
后面推动管和功率管的屏极电压也都测了一下。功率管6P6P的屏极和栅极电压与电路图上标的基本一致:屏极242V(图上标的240V),栅级238V(与图上标的完全一致)。左右声道两个管一模一样。
但是推动管的屏极电压就低了不少:一个105V(右),一个108V(左)。而图上标的一个是131、一个是125V,这是不是不应该呀?于是我就怀疑最后那个滤波电阻的阻值不该调整;或者是不是该把两个R3(100K)的电阻降低一些呢?
本来还想照老师们说的把几个管的阴极电压也测一下,但是因为管脚包的热缩管不好剥离,再瞧瞧上述电压值也大差不差的,心说开机听到响动应该没问题了,于是作罢。
连上音源,响是响了。但是把音源关掉、电位器开到最大,还是能够听到一些交流声,虽然不算很大,但是比我原先装的那台PCB版的还是要明显。再就是音质也不如那台清亮……
我在想:除了上面说的那些问题以外,我用的一些高瓦数电阻会不会也影响音质呢?还烦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请老师们帮着参谋参谋,完事儿再按老师们说的、接茬再折腾折腾……
得,受累啦您呐!
附:原电路图与最后的安装图:

网友G:
把10k换回6.8k那推动管屏压就上升了。看差多少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10k换回6.8k那推动管屏压就上升了。看差多少再调整。

谢谢,明天就试试。除了这个,高瓦数电阻是否也容易升噪?我不知如何把握这些电阻的瓦数,各种电阻用多大合适?这里头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E:
恭喜恭喜,终于出声了。
建议检查:
1,6P6P的阴极电压,看看是否在12V左右,这个工作点决定了末级功放是否正常。
2,检查6N2两个阴极电压是否在1V左右。这是前级工作点。
3,声音不好可以调节反馈电阻,图纸中的R6,用1K好像太小了,一般12K-18K-30K左右。
4,交流声主要是隔离不好,检查一下6N2的9脚是否接地,电位器外壳,及屏蔽线是否一点接地,此外R6由喇叭反馈信号很容易引入交流声,也要改成屏蔽线传输。
5,电阻的瓦数高低与音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恭喜,终于出声了。
建议检查:
1,6P6P的阴极电压,看看是否在12V左右,这个工作点决定了末级功放是 ...

于切盼中得到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明天即照您说的这些再做相应的测试与调整,特别是测测推动管与功率管的阴极电压……
反馈电阻R6的阻值现在已经改为20K的了。是我对照原来的PCB板子上这个电阻的阻值发现是20K的,又对照同类的6V6单端胆机的类似电路,最终给换过来了。
另外屏蔽线倒是已经一点接地了。但是6N2的9脚肯定没有接地,还有电位器外壳也没有接地,再有反馈电阻用屏蔽线的问题,这些我都不知道需要这样处理,明天一并改进一下。
顺便问一下:R6如果用屏蔽线作反馈线的话,没有单芯的,两芯可以吗?或者用一根两芯屏蔽线给左右声道作反馈线,这样可否?还是里面的屏蔽层是否只要有一头接地就可以了?
再就是滤波电路中最后一个电阻的阻值,明天也打算改回原来的6.8K,这样估计6N2的屏极电压会升上来一些。现在只有108V,距离图纸上标示的130V左右有不小的距离,不知这个会不会也影响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恭喜,终于出声了。
建议检查:
1,6P6P的阴极电压,看看是否在12V左右,这个工作点决定了末级功放是 ...

今天测了一下6N2和6p6p阴极电压,6N2管脚3和8都是1Ⅴ,6p6p左声道9Ⅴ,右声道10Ⅴ。降噪方面6N2管脚9接地后试听了一下,声音好了许多,接上音源暂停播放、把电位器开到头竟听不到多少底噪,昨晚的交流声也基本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没认真试听的原因(昨天因同事工作没怎么好意思放大音量听,交流声也基本是在没接音源情况下听到的)。
另外最后端那个滤波电阻也没换回6.8K,因为现在的音色不错,声音比较暖,低音也不错,换了怕音色会有变化。
总之还不错,谢谢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刚开始交流声大的原因了:竟是音源插头没插好!今天又遇到了这种情况:开机停放音源、电位器开最大时交流声很大……后无意中碰了一下插头,发现插头没完全插入,插紧后交流声立刻消失了!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