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灯超再生调频收音机 搞定了6J1+6J1驱动喇叭

楼主(2017-05-22):
在原来单灯超再生的基础上增加一级6J1功放,声音变大,原来的啸叫剩通过给后级阳极串一个330欧姆电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的很好,能上个电路图吗?

这两个图合起来就行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恭喜楼主又完成一杰作。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频率高了不起振

网友B:
6J1工作频率最高一般为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1工作频率最高一般为80MHz。

可以到150M,有人已经用来收航空波段了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赞!

论坛里高手如云,我只算是个菜鸟

网友D:
只要思想不滑波,办法总比困难多。

屏压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思想不滑波,办法总比困难多。

屏压有多高??

电源变压器输出110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输出110伏

我问的主要是第一个6j1的屏压。如果能提高一点,或许高频段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到150M,有人已经用来收航空波段了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结构方块图不好说。比如用6J1本振150-80=70MHz,再二次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结构方块图不好说。比如用6J1本振150-80=70MHz,再二次变频。

他用的就是普通超再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结构方块图不好说。比如用6J1本振150-80=70MHz,再二次变频。

    无线电工已进入到超短波段和微波段,并向更短的波段前进。
    无线电工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和电子管的发展分不开的。但是普通结构的电子管一般只能工作于30兆赫以下的短波范围内。当继续提高工作频率时,一般电子管便显示出许多缺点,如输出功率降低,工作不稳定,频率再高,普通电子管甚至就完全不能工作了。
     普通电子管不能工作于超高频波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极间电容、引线电感限制了电子管的工作频率。
一般结构的电子管,它的电极尺寸较大,而且电极引线都集中在管底引出,这些金属导线之间也构成一定的电容量,故极间总的杂散电容量较大。另外电极引线也比较长。所以这类电子管的极限频率一般都在100兆赫以下。
二、电子慢性的影响。
电子的“渡越时间”。当工作频率低于100兆赫(即周期大于10-8秒)时,还可近似地认为电子是无惯性的。
三、高频损耗增加。
电极接线由于工作频率提高后就很接近于一个辐射电磁波的天线所引起的辐射损耗等,都随频率升高而增大。
    针对普通电子管上述的一些缺点,人们设法在结构上加以改进。例如为了减小极间电容,尽量缩小电极尺寸,将电子管各电极的引线从管泡的不同的方向引出。为了减小电极引线电感,采用短而粗
的金属引线,或改用圆盘形的电极。为了缩短电子渡越时间,尽量减小极间距离等等。从而出现了橡实管、灯塔管、陶瓷管等一些超高频电子管。但是这些电子管都仍然是脱离不开静电控制的原理,管
内有着一个阴极、栅极和屏极,只不过在电极结构方面加以改良罢了。它们的工作频率也只能达到1000~5000兆赫。要继续提高频率就,只好设法采用工作原理不同于静电控制电子管的超高频电子管如
速调管、行波管、磁控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结构方块图不好说。比如用6J1本振150-80=70MHz,再二次变频。

http://video.tudou.com/v/XMTMyNDE3NjkyOA==?from=timeline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用的就是普通超再生电路

是我记忆有误。查了下资料其最高工作频率40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video.tudou.com/v/XMjc3OTU5ODY4NA==.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14.0.0

制作的很好,能上个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图合起来就行了

妙,妙不可言,有源音箱也能胆化,有创意。

网友:
看了视频制作的很好!调频段是胆收音方向!

楼主:
两灯驱动喇叭还是可以的,声音不是特别大

楼主:
明天试试航空波段

网友E:
功放管的6J1换成6J5,就有约一瓦的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管的6J1换成6J5,就有约一瓦的输出了

后面的换成6J5吗?

网友E:
是的,6J5接三极管,负载阻抗10K,屏压200伏,标准接法也行,输出约一瓦,比6J1要大许多,更合适做功率管 输出功率大就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6J5接三极管,负载阻抗10K,屏压200伏,标准接法也行,输出约一瓦,比6J1要大许多,更合适做功率管 ...

准备试一试

网友:
关注楼主的制作。
等待楼主的成果!

网友(2022-01-06):
楼主能祥细说说T1  T2 的制作吗

网友F:
手里6j1电子管有几十个  也弄个听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里6j1电子管有几十个  也弄个听听

我也准备做个玩玩  已经在备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准备做个玩玩  已经在备料了

您制作成功后  技术指导下  我心中一直想弄个简单调频机听听

网友:
6J1是不是按照上面的图片可以做小功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制作成功后  技术指导下  我心中一直想弄个简单调频机听听

我也是初学者  边做边摸索  到时大家可以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