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7步进电机做绕线机的主轴,功率够吗?

楼主(2017-05-22):
1.慢起能否轻松带动?
2.正常减速止动,会不会滑步?
3.静力矩,够不够把线绷住?

:突发奇想:
用多个步进电机做绕线机,排线,供线,都容易实现,可以省略很多机械装置。。。。业余自己玩耍非常合适。。
就是不清楚,该选多大的电机啊????

欢迎拍砖
欢迎指点

网友:
此类步进电机的具体参数应该能查询到,也可以测试出来,看其指标能否满足要求。如果用单片机,通过程序就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
力矩应该是够的,大的有很大的步进电机,有8N的,
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步进电机,高速运转可能不那么好,高速的好像成本比较高
1.8度,要200脉冲才能一圈
高速下,力矩会变小

网友:
驱动电路考究的话不会滑步。

网友:
步进电机的话高速肯定不行的,需梯形加减速,有点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