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2硬盘,主板不认,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7-05-22):
收了个320G的机械SATA2硬盘,装上主板不认盘,但盘还是飞转,不知哪问题,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楼主:
SATA2硬盘 320G,主板G41,谢谢!

楼主:
单碟台式机320GSATA串口硬盘

网友:
你先把硬盘挂到别的板子上看是否正常,确定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硬盘挂了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挂了的可能性很大

乍办呢??

网友:
换条好的数据线试下,不行的话硬盘挂了。

网友:
你去BIOS 里面看下 如果能识别  那就进 DOS   格式化以后,去PE做系统就行了

如果BIOS里面都不认 那就丢了吧 ,坏了

网友:
硬盘坏了可能性极大。我曾遇多块硬盘BlOs认,折腾后Xp不认,只能扔。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楼主这块挂了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BIOS内 就是不认 谢谢各位

网友:
硬盘坏了,,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楼上说的全是,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会转是因为通电了它就会转,建议换台机器测试一下硬盘,硬盘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招.把硬盘板子拆下.擦擦与盘的几个接点再试试

我早擦了许多接触点 谢谢

网友(2017-06-24):
Mhdd下热插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排除线的问题,硬盘不认基本挂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硬盘问题

网友:
换条数据线,在BIOS中先看看能不能认到到,在BIOS都认不到,就不用修了。

楼主:
系统都能装,只是太慢,不如机械盘快

楼主:
打错了,对不起

楼主:
谢谢各位,昨晚把此盘安在另一台机上,居然全认了,一切正常。我在废品站6元赌收的。

网友:
基本是没得修——,

网友(2017-08-31):
Bios不认的话,换台电脑试试,若不认,则扔

网友:
另一台机子认,首先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什么是SATA2?

网友:
硬盘坏了的可能性很大哦,硬盘的电机供电好数据是分开的

楼主:
以搞好,可用的,电路板接触上问题

网友(2017-10-20):
换个接口看看,再不行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8-12-23):
有的时候硬盘坏了还会影响到主板的启动

网友:
硬盘转说明线应该是没问题,是不是硬盘的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