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机不好开机

楼主(2017-05-22):
THTF电视机用遥控器或电视机按键很难开机但是用遥控器关机很正常,求助大家。

网友:
可能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同问,家里的电视也这毛病

网友:
还没报上什么电视机呢,这种情况不好说,
液晶的有可能是电容坏了,造成电压低,CPU供电电压不足。

楼主:
THTF液晶电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