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棒天线断了,请问用什么胶粘

楼主(2017-05-22):
收音机的碳棒天线不小心摔断了,目前中波还能收到台。
摔断的几节都在,请问用什么胶粘断了的天线。
以前我用AB胶粘过,貌似效果不强。

网友A:
头回听说碳棒天线,不知何物

网友:
淘宝买一根2-10元

网友:
不是碳棒是磁棒,跟碳没半丁点关系。

磁棒断了可用70x胶,不过得用夹具固定至少12小时,断口处再用1~2厘米宽的牛皮纸紧密缠几圈作加强,也用同样的胶粘固。

网友:
磁棒不贵。买个得了,费那劲??

网友:
用502胶水粘接,效果非常好,我粘过多次,粘完后,使用和以前没什么变化!

网友:
线圈电感量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回听说碳棒天线,不知何物

哈哈,很自然看成磁棒,经你提示才发现。

网友:
我曾经用过鸡蛋清粘过,也能用一阵子---只要没有大的震动

网友:
我就是用AB胶粘的,你必须把断面清理干净。

网友:
断面粘接后,外面再包加强材料粘上就不容易断

网友:
我只想知道粘不粘影响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