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个5v400A开关电源

楼主(2017-05-23):
修好了一个5v400A开关电源,虽然技术不是很精,但很有成就感,晒一晒图片。

标志,看不懂

标志,看不懂

标志,看不懂

标志,看不懂

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

PWM驱动板

PWM驱动板

功率因数校正班

功率因数校正班

滤波电感

滤波电感

功率因数校正开关管

功率因数校正开关管

SG 3524驱动板

SG 3524驱动板

低压5v整流

低压5v整流

肖特基整流管

肖特基整流管

输出端子

输出端子

完整形象

完整形象

补充内容 (2017-5-23 10:27):
这个待遇是全桥移相型开关电源,功率大于2000W,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用的是SG3854,驱动用的是SG3524,辅助电源用的是UC3844,开关管是5022,开关整流用的是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开关变压器是两个并联。

网友:
厉害,这么复杂的东西都给修好了,我看着头都大。

网友:
400A,是不是可以直接做点焊机了呀?

网友:
做点焊机应该正合适

网友:
很想请教一下,像这种400A的开关电源如果没输出电压的话,一般是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A:
可以直接当点焊机使用,真不错

网友:
这么大电流,用肖特基整流,发热应该不小啊,效率应该不高

楼主:
电源故障是接通电源是无输出,风扇也不转。无电路图,无参考资料,只能拆开电源观察电路结构,发现是双面印刷电路,元件密集,画电路图有一定困难。后来在网上搜一些资料,结合元件排列,初步得到主要电路结构。然后开始检查,220v整流正常,滤波电压280v,偏低,发现驱动电路无电压,造成全桥变换不工作。之后着重检查辅助电源板,最终发现SG 3844的启动电源有问题,无工作电压,3844的7脚无电压,7脚对地电阻基本为零,怀疑3844损坏,拆下测量3844正常,后检查7脚外围电路,发现7脚的滤波电容短路,更换一个47微法50v电解后,一切正常,修复电源。运气还不错,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比较得意,分享出来,希望对大功率开关电源的修复有帮助,最后一个图片就是短路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当点焊机使用,真不错

当点焊机还不行,点焊机电流估计要上千安培。

网友:
楼主好技术,回头向你请教开关电源维修。

网友B:
400A是干嘛用的呀,好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A是干嘛用的呀,好大电流。

估计是大量LED灯老化用的,可能是老化用的电源。

楼主:
也可能是电镀用的电源。

网友:
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