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开机白苹果重启 刷机报错9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3):
  机器型号: iPhone5s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重启

  今天拿到客户5s故障机,客户反映的故障是更换屏幕时把螺丝装错,可能引起主板板层击穿,引起

的iPhone5s白苹果重启。

  维修过程:

  开机测试和客户描述的一样,确认故障为iPhone5s开机白苹果重启。

iPhone5s开机白苹果

  接着关机,拆下机器的主板,用显微镜看螺丝柱,确实有被打穿主板的痕迹。

拆机取下主板

主板上有被打穿的痕迹

  继续将板层一层层的刮开,其中有四根线被打断。

刮开板层,发现四根线被打断

  将断的线一根根的补起来,然后补上绿油固化。

补好线,绿油固化

  上电测试还是一样重启,更换U6和U2还是会重启。刷机,出现报错9。

刷机报错9

  最后将硬盘拆下来重植,刷机正常开机,白苹果故障修复了。

  iPhone5s开机白苹果重启 刷机报错9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好技术,这么细的线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
楼主真乃牛人也,请问苹果5有ID有什么破解办法没?谢谢!

网友B:
技术贴 。支持 请问楼主这么细的线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这么细的线是怎么焊接的?

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飞线的,烙铁头要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 。支持 请问楼主这么细的线怎么焊接

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飞线的,烙铁头要细的

网友:
高手,我的5s不定时蓝屏死机,可以发给你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