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说下,你的电脑每年都清灰吗

楼主(2017-05-23):
又到夏天了,各位朋友都来说说,自己用的电脑,每年都清灰加油吗。客户的不打扫在情理之中

网友A:
有空或电脑运行不畅 频繁假死,我都会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或电脑运行不畅 频繁假死,我都会清

我会每年过夏前清一次

网友B:
我的5年了清过两次灰,每天用至少3个小时,现在准备第3次清灰。

网友C:
从来没有做过,电脑里面没有什么灰,要做的时候估计也该换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做过,电脑里面没有什么灰,要做的时候估计也该换电脑了。

看来使用环境一定很干净。

网友D:
一般不管,打开机箱时有时顺手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管,打开机箱时有时顺手清一下

好的。我是每年过夏前认真清灰的。

网友E:
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清清

网友F:
根据情况不定期清理,如噪声大了,运行速度慢了等,就进行一次彻底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情况不定期清理,如噪声大了,运行速度慢了等,就进行一次彻底清洗。

彻底清洗。再不清洗,要坏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清清

实际上过年倒不用清灰,那时温度底呀。所以我要到现在这个季节才做清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年了清过两次灰,每天用至少3个小时,现在准备第3次清灰。

看来还是使用的环境问题。

网友:
清理过两三次了,挺麻烦的,主要是电脑旁边东西太多,移动电脑东西都要挪动。

网友:
反正我电脑 都不怎么用 从来没清理过灰尘的

按时清理 确实是好事,当然,不能瞎搞, 起码要懂  怎么拆的给怎么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