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611

楼主(2017-05-23):
机器是坏的,随机带了一张图纸和说明书,中周是用大个头的ttf-3,等有时间把收音机修好

网友A:
我正在找这机器图纸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找这机器图纸呢,谢谢!

图纸还很新的,要么,可以寄给你,免费,我不擅长保管这些东西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了,何况只是中波收音机。

网友:
经典硅锗混合六管中波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还很新的,要么,可以寄给你,免费,我不擅长保管这些东西

这机器应该是全锗管的呀,可图纸上是硅锗混合的,好奇怪,难道有多个版本?我有一个红梅611的机壳,是北京宣武无线电厂的产品,您这个是不是?
您太好了,我已把您的图片保存了,实在太谢谢您的好意了,纸质图纸我就不要了,您保存好,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呢,再次对您的好意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全锗管的呀,可图纸上是硅锗混合的,好奇怪,难道有多个版本?我有一个红梅611的机壳,是北 ...

我看了有两个断腿的是3dg4,后面是3ax的功放管,硅锗混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全锗管的呀,可图纸上是硅锗混合的,好奇怪,难道有多个版本?我有一个红梅611的机壳,是北 ...

应该不同的,不知道是否有红梅或者红枚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