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瑜,何生亮

楼主(2017-05-23):
前几日上了一台美多563-A,老友来电打听562-A的事,我说我有两台都是563-A.没有562-A。老友把图发来了有图有真相。果然既生瑜又生亮,上图告诫朋友们别搞混了。563-A是三个波段,可变是四连。562-A是两波段,双联。(另外看562-A外形图度盘好像是三波段。看线路图可是两波段。)求大师来解。

网友A:
说明书上562A实物,音量扭右边可以看得出来是竖着的中波短波几个字。想必是两波段,但频率和波长各占一行。两波段六灯机好像有点浪费,所以三波段的563A较多见。同理美多662系列最后也没成气候。要么652要么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562A实物,音量扭右边可以看得出来是竖着的中波短波几个字。想必是两波段,但频率和波长各占一行。 ...

分析有道理,中间像分隔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562A实物,音量扭右边可以看得出来是竖着的中波短波几个字。想必是两波段,但频率和波长各占一行。 ...

原来有两个,不知道那个是562或563.
看本帖的大与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两个,不知道那个是562或563.
看本帖的大与小。

从可变电容看应该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