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收音机中频调不出双峰,只能兼顾增益

楼主(2017-05-23):
修理一台海燕T241收音机,但调不出中频双峰曲线,只能退求其次,兼顾增益了。扫频频率450-480KHZ,示波器横向每格3.75KHZ,纵向每格0.5V。

第一次调整,波形近似双峰,但幅度只有1.2V左右。

第二次调整,把幅度调到1.5V算了,反正在1.2V左右时,它的带宽跟上面这个差不多。

网友A:
看到各位都采用扫频法测试中周,觉得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折腾的地方。

自制仪器,比方说扫频仪,建议在仪器制作时给仪器输出电平和扫频宽度定标,这样在测试时就好测试出增益大小、电平大小、带宽。个人认为似乎不是太难,针对不太高的频率,自制一个衰减器应该工程不大,但是用处却很大;由于自制的扫频仪都是另外与示波器配合,如果在自制仪器上弄一个校准玩意,最终能够知道水平扫描每格对应多少频宽,使用也会方便许多。

对于双调谐回路,实现所谓的双峰不能忽略通带宽度,如果配合衰减器,就不难知道常说的3分贝、6分贝、20分贝带宽的具体图形,严格起来这些也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B:
我调过好多台海燕T241收音机,从来没有调出双峰。都是馒头形的。

馒头形应该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过好多台海燕T241收音机,从来没有调出双峰。都是馒头形的。

你测试的T241,有没有保留测试照片?

网友C:
你看一下双调谐的耦合电容容量有没有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测试的T241,有没有保留测试照片?

又打开机箱 ,测试下,图如下:

拍照频标时房间没有开灯,觉得比较暗,拍扫频图就开灯了。

频标

频标

海燕T241中频扫频图

海燕T241中频扫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打开机箱 ,测试下,图如下:

拍照频标时房间没有开灯,觉得比较暗,拍扫频图就开灯了。

看不懂,频宽多少,幅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双调谐的耦合电容容量有没有减小

这种瓷片6.8p小电容容量变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瓷片6.8p小电容容量变小的可能性不大。

维修佬经验:通常认为可能有故障的点都不是故障点;认为不可能有故障的地方往往有故障。
所以,最终一切以数据说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懂,频宽多少,幅度多少?

我的扫频仪比较“落后”。只有一个频标还在中心点,看不准频宽的范围,只能估个大概。

幅度我觉得会更不准,可能你的示波器是数字的,能大概弄准幅度。我的示波器是模拟的,在X-Y方式下,连测量电平的图标都出不来。

网友:
要调整为某个形状,跟耦合度有关系的,耦合系数小了不容易调整出双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扫频仪比较“落后”。只有一个频标还在中心点,看不准频宽的范围,只能估个大概。

幅度我觉得会更 ...

可以尝试增大耦合电容来调节双峰,不过原机设置为弱耦合必然有其道理,双峰未必是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增大耦合电容来调节双峰,不过原机设置为弱耦合必然有其道理,双峰未必是合理的

原机是6.8p的耦合电容,不好改原机的电路,测过一次,是6.8P左右,没有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机是6.8p的耦合电容,不好改原机的电路,测过一次,是6.8P左右,没有变小!

以前拆机,ttf2-7的双调谐耦合是8.2P的,这个6.8p应该是设计时确定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增大耦合电容来调节双峰,不过原机设置为弱耦合必然有其道理,双峰未必是合理的

原来是这样,但既然原设计都不考虑出双峰,我就没有必要调出双峰了。

网友B:
今天再折腾,终于调出海燕T241的双峰中频图

根据465k和455k频标的对比毛估估,一个格子宽度大约为6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机,ttf2-7的双调谐耦合是8.2P的,这个6.8p应该是设计时确定的数值

刚才看了一下,第一个双中周用的是6.8P,第二个双中周用的是8.2P,而我看电路图纸两个都是6.8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是6.8p的耦合电容,不好改原机的电路,测过一次,是6.8P左右,没有变小!

这种电容变小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所以发生变小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我一般是不会动这种小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再折腾,终于调出海燕T241的双峰中频图

根据465k和455k频标的对比毛估估,一个格子宽度大约为6khz ...

声音好听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佬经验:通常认为可能有故障的点都不是故障点;认为不可能有故障的地方往往有故障。
所以,最终一切 ...

电子设备的故障点一般是靠经验来判断,而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小电容变值的几率几乎是零。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小电容上花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的故障点一般是靠经验来判断,而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小电容变值的几率几乎是零。所以没有必要在这 ...

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就行。

谢谢,对别人提供的经验,我一般都会思考它的可能性,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不会人云亦云,盲目地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好听一些吧?

声音是好听些,但损失了增益,灵敏度小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各位都采用扫频法测试中周,觉得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折腾的地方。

自制仪器,比方说扫频仪,建议在仪器 ...

老师好:

我的扫频仪扫频输出是用电位器衰减的,怎么样定量比较科学合理?要毫伏表接输出?

还有个问题,我的事日立模拟示波器,扫频仪的X-Y模式下,能看出幅度电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

我的扫频仪扫频输出是用电位器衰减的,怎么样定量比较科学合理?要毫伏表接输出?

老师不敢当!

个人的想法,既然是折腾,自制仪器如果能像正规仪器那样做到定量,还是不太难的,定量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折腾定量的同时,我们又增加了折腾的项目。

采用普通电位器作为衰减,一是误差大、二是输出阻抗会随着电位器的转角不同而不同,因此即使你再转盘上弄上刻度,效果也不好。采用T型或∏型衰减器,阻抗不会随着衰减量不同而不同,基本上就是开关与电阻的组合。加上像中频扫频这样的自制仪器,为窄带扫频,频率不是很高,如455KHZ、10.7MHZ,制作一个衰减量超过40分贝范围的衰减器,要求并不是很高,工艺上也不难,成本也不高。

这样的衰减器,采用小型的纽子开关(2x2)进行组合,可以弄上几节就行,组合起来体积不是太大。比方说,用四个开关组成50分贝,10分贝一节、20分贝两节,可以组合成10分贝、20分贝、30分贝、40分贝、50分贝、再用几只开关组成1分贝、3分贝、6分贝,合计起来只要7只开关。这样一来,这只衰减器可以用1分贝检查带内波动,如双调谐中间的凹坑的大小;3分贝和6分贝可以用来检查选择性等等。

自制的信号源,在接上衰减器之后,用毫伏表给0分贝定标,其他衰减量时就知道输出电压为多少了。有了这个衰减器,进行相对增益测量是很方便的,绝对增益测量取决毫伏表定标的精度,作为业余来说还是可以的。

连接示波器后也要定标,这个主要是满度定标,具体测试由衰减器来读取。

这里提供一个计算电阻的程序,计算出来的电阻也不是要求很严,毕竟是业余啦,当然有条件那更好啊。

贴上一个参考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今天再折腾,终于调出海燕T241的双峰中频图

根据465k和455k频标的对比毛估估,一个格子宽度大约为6khz ...

不知道为什么,我diy的扫描仪也是左右脚不对稱。

看人家的很对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敢当!

个人的想法,既然是折腾,自制仪器如果能像正规仪器那样做到定量,还是不太难的,定量 ...

我还有一个DDS的扫频仪,去年底真的弄过一个衰减器,5个档-3DB,-6DB.-10DB.-20DB.-40DB.还买过一批精密电阻来弄,弄好后只是用来衰减扫频输出强度使波形不失真,弄成更好看些,没有想到要定量

学到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我diy的扫描仪也是左右脚不对稱。

看人家的很对稱的

是中周的图形还是收音机中频的图?

有双峰,应该是收音机中频的图,这样的图算漂亮了,不对称。应该是没有调到位,继续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各位都采用扫频法测试中周,觉得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折腾的地方。

自制仪器,比方说扫频仪,建议在仪器 ...

兄弟说得对,我这个扫频应该也是参考了老兄的电路,但我调校时是设定扫频频率范围的,所以很容易判断中频频率和带宽,不会心中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我diy的扫描仪也是左右脚不对稱。

看人家的很对稱的

你这个图形只能说明你调整的中周不在你扫频仪的中心频率上,至于你扫频仪的中心频率是465KHz,还是在455KHz,是由你自已设定的,所以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2017-06-22):
引用 网友B:
我的扫频仪比较“落后”。只有一个频标还在中心点,看不准频宽的范围,只能估个大概。

幅度我觉得会更 ...

弱弱的问一下,示波器可以当扫频仪用吗?

网友:
示波器肯定不能当扫频仪用,但是可以自制扫频仪——利用示波器来显示扫频曲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我diy的扫描仪也是左右脚不对稱。

看人家的很对稱的

扫频曲线左右不对称是正常的,一般下降沿总是要比上升沿更陡。这是因为待测线路对频率变化总是有一个响应延迟,对前一个频率的响应还没有到达稳态,新的频率又到来了。这样待测电路就始终处于过渡状态,这时看到的曲线称为动态特性曲线,与信号发生器点频测试得到的静态特性曲线有所区别。一般会出现频率滞后、峰顶下降,带宽增大、曲线不对称、下降沿摇摆这些症状。待测电路的通带越窄,扫速越快,症状越明显。有时会出现用扫频仪调得很完美,而实际使用并不理想的情况。当要求很高时,往往不用扫频仪,而用效率很低的点测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扫频曲线左右不对称是正常的,一般下降沿总是要比上升沿更陡。这是因为待测线路对频率变化总是有一个响应 ...

原来如此, 但我看老师你的中频曲线调的很对称漂亮啊, 是扫频电路有做特殊处理吗??

我一直以为这是由于2个中周特征不同, 所以才会有左右两边不对称的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 但我看老师你的中频曲线调的很对称漂亮啊, 是扫频电路有做特殊处理吗??

我一直以为这是由于 ...

那是因为待测电路很简单,就是一级双调谐,纯粹用来测试的电路。还有就是扫速很低,只有20Hz左右,频闪很厉害的。
如果扫描实际的电路,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网友:
双调谐不是为调出双峰,能兼顾带宽和带外衰减就可以了,曲线总高度的70处就是-3db点,曲线总高的一半(50%处)是-6db点,调整曲线使-3db点带宽合适即可。
双峰指的是在仅测双调谐中周时呈现双峰,由于后边的中周还是单峰,总的中频曲线合在一起并不是双峰,而是顶部略呈平坦的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