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1.5 kg变压器硅钢片,测了硅含量

楼主(2017-05-23):
请教:硅含量在3.2%左右的硅钢片,没有条件测导磁率,计算变压器参数时,导磁率选1万还是八千更合理?
谢谢

网友:
可以卡尺量一下单片厚度,0.3-0.4左右的,取1万高斯无任何问题,0.5及以上的,老老实实8千高斯吧

网友A:
,,一直没搞懂,工频变压器材料,,是“硅钢片”,还是“矽钢片”??

楼主:
千分尺量过了,片厚0.35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分尺量过了,片厚0.35

0.35mm的可以用手掰弯一片看看,折痕位置泛白的取12000高斯没问题,还是老样子且无弹性的,取10000保险

网友:
又长知识了

楼主:
稍一弯折,折痕位置就出非常明显的泛白了。
多谢孟晓辉朋友的多次指教。
也谢谢坛中朋友关注

网友:
不是专业的不是很好测量吧

网友(2017-07-03):
拆过老式电流互感器那种来回一折即断的片,18000高斯几乎不发热

网友:
我没那东西测!

网友:
取多少都不合理,俗话说隔山买牛就是这个情况。先绕个饶组插好片子后加电,测出电压-激磁电流关系曲线,再根据匝数就可以知道选多少合理了。现在的片子从8000-18000的都有,老的经验不好用了。

网友:
,铁芯通过外表物理方法无法鉴别,就拿国产铁芯质地很脆看似优质但导磁率并不高,而进口变压器铁芯如同马口铁却导磁率很高。以前国产40w变压器,初级绕一千四百左右匝数,而一个进口体积比它小的多30w左右变压器初级匝数也就一千匝,而且空载电流极小,参数相差如此之大。如果一个环牛铁芯测试很简单,穿绕几匝通过调压器送电根据电压空载电流就能确定最佳每伏匝参数。其它型状铁芯组合好也能这样测试取出最佳参数。

网友:
怎么测的硅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懂,工频变压器材料,,是“硅钢片”,还是“矽钢片”??

六七十年代以前称“矽”,读音来源于硅的化学符号“Si”;之后统一写作“硅”。

网友:
     可以在变压器线圈架上先绕一个线圈,比如说60匝的样子,将变压器铁芯插好,然后接到另一个变压器的6V输出端子上,检测一下空载电流值,假如说电流值小于100MA,还可以继续升压比如说是接到8V输出端子上,然后10V端子上,直至到100MA接近为止,当接到10V端子上空载电流值还是不太大的话,那么说这个变压器的铁芯具有一定的功率,换句话说这个变压器铁芯的导磁率还是可以的,起码这个铁芯大约能绕几十瓦功率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