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用6磁头录像机录制音源

楼主(2017-05-23):
曾经价格不菲的6磁头录像机如今论为电子垃圾无人问津。偶然得知有人在玩6磁头录像机音源,于是特意去淘了台松下F55录像机,另外在淘宝淘了三盒全新松下录像带,用苹果手机播放音乐,录像机录制。重放效果真的很好,一改对录像机的不好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好,专业编辑机型号多,民用机也不少。目前还有Pd92、F55、777、4700、6800、8800、9800、2600等,全 ...

如果只比较性能指标,HiFi录像机绝对超过三磁头卡座,不过这种录像机采用调频方式记录音频信号,实际听起来比不上卡座的声音好听,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高频毛躁,没有卡座那种纤细细腻的高音感受!

网友B:
直接下载无损音乐多好 何需要那些早年设备??再次录音无论怎样都有失真与损失信号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怎样连接的?我的音频直接输入无法录音。

如果是F55的话是不用接视频就可以录音的,你只要把图中这个开关打到左边就行了!

网友(2017-11-1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玩过或听过瑞华士、南瓜等高档开盘机,相信你会抛掉录像机的。“甚佳”只不过是自我满足罢了。19速 ...

HIFIl录像机的音频磁头是装在高速旋转的磁鼓上,其划过磁带表面的速度是开盘机19速的10倍以上,它记录的信号高达几MHz的高频信号,音频信号就是调制这个信号(调频信号)记录在磁带上,重放时此信号解调得到高保真的音频信号,频响和信噪比远远高于卡式带的卡座。卡座的高频记录达10KHz以上是很困难的事,并且信噪也很低,动态范围只能达60db,只能依赖降噪系统来降低噪声,而HIFI录像机的高保真频响达20Hz-18KHz,信噪比高,达到90db。也就是指标和CD机一样,绝对高于任何卡座,只有听感的喜好和取向而已,玩音响没有绝对,只有自己喜欢的就最好,但也要理智了解和掌握各种音源和载体以及播放设备的特性,胸有成竹的选择玩音响的乐趣。15速以上的两轨二分一带开盘机的确是最好的模拟音源设备,即使是这样,它毕竟是非民用机器,相应的音源绝对是非常的稀有,最好的机器也枉然,摆放和怀念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2017-05-23):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无损音乐多好 何需要那些早年设备??再次录音无论怎样都有失真与损失信号源的

想当然的想法不可取

网友:
要是想好一点淘个SVHS,这个更专业一点,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下载无损音乐多好 何需要那些早年设备??再次录音无论怎样都有失真与损失信号源的

现在玩黑胶唱片的很多,玩录音机磁带的不少,玩开盘机的也多,有很多怀旧情结在里边。
如果讲到数码音乐,打开手机,插上耳机,大把的音乐听之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模拟爱好者。 目前黑胶有100多张、磁带400多盘。LP、盒式录音带等模拟音源的各项指标虽 ...

感谢经验分享。
我更好奇你玩过的20台录像机都有哪些好的型号,我平时留意一下这些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友加分。磁带、LP模拟音源有底噪,还有高低频不足,抖晃等先天缺点,但整天10几小时听下来并不觉心烦, ...

录像带用在开盘机上?
不对吧,开盘带只有录像带的一半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友理解差矣!我没细讲。把录像带紧缠到带盘上,做个小z工具以中间割开一分为二,再分別缠到带盘上。比x ...

网友D:
我喜欢f55音量电平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f55音量电平指示灯;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电平指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录像机的视频口记录音频呢,我有台J27

这个倒是新主意,可以试试;

网友:
各有所长,模拟的很多东西很经典。

网友:
我虽然对这行不太了解,但却感受到大师们对这行的执着和热爱。

网友:
知觉告诉我,每一件新的创意品,都是有大师们的敢于尝试不懈的努力才完成的。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在折腾中的享受和快乐。

网友:
都是情怀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模拟爱好者。 目前黑胶有100多张、磁带400多盘。LP、盒式录音带等模拟音源的各项指标虽 ...

我记得立体声录像机记录立体声的时候,使用的是磁鼓上的第五和第六磁头记录的音频信号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录像机,记录声音的磁带轨迹长度,不是开盘录音机能比的
音质,怎么样,当年粗略对比过,录制CD,然后对比播放,音质可以说还行,,还是不错的,当年用的机器,,好像是HD1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录像机的视频口记录音频呢,我有台J27

我记不得是当年的无线电杂志,还是电子世界杂志了,,还是电子报什么的了
介绍过一款电路好像还有产品
把音频信号数字化
然后转成视频格式
然后记录与录像机上
然后在重放
逆转换得到音频
录像机的磁轨迹记录信息量,是很大的,毕竟是旋转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高档6、8磁头机是这样,但大多数不是。

我记得立体声的好像都是
如果是4磁头的,好像音频磁头是在主导轴边上,那个磁头是单声道的,好像是这样

网友F:
F55录音真心好,谁用谁知道!我感觉好过卡座太多,录CD等于一比一的复刻!卡座是不可能的,而且卡座的颤音,底噪在录像机上是没有的!高级卡座就不知道了!但不能跟DAT卡座比,那是纯数字记录了!

网友:
你这种设备现在还能用?得好好保养的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F55录音真心好,谁用谁知道!我感觉好过卡座太多,录CD等于一比一的复刻!卡座是不可能的,而且卡座的颤音 ...

今天用F55录了3⃣张 韩宝仪的CD,重放声音很好,无底噪,值得一玩。

网友:
我用F55录过音乐,是真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倒是新主意,可以试试;

有把录像机改成录音机的方案吧?用它的视频系统,我也是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用F55录了3⃣张 韩宝仪的CD,重放声音很好,无底噪,值得一玩。

兄台怎样连接的?我的音频直接输入无法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怎样连接的?我的音频直接输入无法录音。

1,录音无需视频信号,音频信号接入录像机左右信号输入端,
2,按频道十或一切换到A1状态,
3,此时如果有信号的话,录像机电平表会跳动,调整录像机上的电平推子至合适电平,
4,按录像键,如果是遥控,得两个键同时按,
5,录像带的防抹片是否还在,
有些机子面板不灵,按键无反应,此时只有用遥控器。

网友:
有不少玩家用高保真录像机录制音源,,据称录出来的效果有模拟味,耐听

网友:
没玩过高端卡座,以前也曾用HD100录制CD,效果的确不错,非一般卡座能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哎呀!老友,必须接入视频信号录像机才工作。 或者改动机子内部线路,让它单独工作,只录音。

如果是F55的话是不用接视频就可以录音的,你只要把图中这个开关打到左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F55的话是不用接视频就可以录音的,你只要把图中这个开关打到左边就行了!

呵呵,又学到一招。我真没注意这开关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录音无需视频信号,音频信号接入录像机左右信号输入端,
2,按频道十或一切换到A1状态,
3,此时如 ...

呵呵,大祥细了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内卧虎藏龙,又跟朋友学习了。

过奖了,只是把经验分享给广大烧友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