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中,各烧友指导

楼主(2017-05-23):
图片太大,传不了,抱歉,这几天在用音频综合测试仪调试机子,在4KHz左右有较大失真,超过10%,我无解了,请烧友们赐教,我不胜感激!先送两FU-33吧,联系我:13529710577.

网友:
你把图片转换成200KB以下就可上传了,要是在电脑上可以用看图软件或美图秀秀等软件转换一下,要是用手机上图最简单,用微信给自己传图片,然后下载,记得别下载原图,这样得到的图片应该在100KB以下,就可以论坛上图了,虽然比大图清晰度略微差点,但放大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和频率无关,和你的输出牛关系密切可能是你的谐振点偏低落在4K左右,一款高素质的输出牛谐振点都很高一般都会超过10K!

网友:
多极管单端功放失真就是大,电子管手册给出6P1总谐波失真不大于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频率无关,和你的输出牛关系密切可能是你的谐振点偏低落在4K左右,一款高素质的输出牛谐振点都很高一 ...

谢谢指导,你的判断是准确的由于输出牛是用250w的813推挽输出牛改的单端,再加铁芯品质问题和气隙计算的原因吧,我先换z9铁芯先试一下,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