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功放求助!

楼主(2017-05-24):
跪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拆车二手功放,说是美国来福代工的,请各路大神鉴定一下此物的功能到底怎么样,还有买家评论说的7560功放芯片,737m放大器都是啥意思,小弟门外汉,求大神解答!现在已经装车了,有瑕疵,感觉功放确实起作用了,声音明显变大了,听dj类的确实提升了,听人生乐器纯音乐类,觉得声音杂,不透没有灵性高音中音没有细节,高音有点刺耳,音频输入是从导航机高电平输入,听网友说功放音源最好用低电信号,可以从主板的集成功放前端取RCA信号,下午恶补了一下,一知半解,求大神指点迷津!让我这只迷途的羔羊早日找到回家的路!上图前面是导航机内部图,后面功放内部图!

网友:
图呢?

没看到 ?

RCA信号当然比高电平输出信号好很多 。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

楼主:
怎么接rca低电平啊

网友:
这个               不懂啊

网友:
没全图 谁知道

网友:
如果你的主机正好有音频输出RCA插座,那很简单直接用一对连线连接到功放的RCA输入就行;
如果主机没有RCA输出,也可以找到,但是相对比较麻烦,首先你得知道你的主机怎么从车上拆下来。

网友:
改造音响的关键是扩音机的连接线的线径,一般来讲要有40多安才能有效果,正电源要直接跑线要有8平方。喇叭线也要粗一点。

网友:
如果真是门外汉,我还是劝你不要折腾了。就是一般电器修理的也搞不定这个。我已经弄坏几台了----最起码有电路图,能懂一点车机工作原理,还要扎实的动手能力才差不多。

网友:
你这图拍的····

网友(2017-07-09):
看图片。。。这个应该是廉价方案的DVD车机。。。在音质上不用过多最求。。换对稍微好点的喇叭提升一下即可。。真的要折腾建议换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