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流计小磁环矿机

楼主(2017-05-24):
今天做了個个 带电流计小磁环矿机. 插上 1.7米拉杆天线, 可以在街上公园中收到电台, 不用地线.

网友:
小巧的矿石机,

网友:
简洁,实用,漂亮!

网友:
张兄精益求精!做的漂亮!

网友:
电路里怎么没有表头?

网友A:
电流计接在哪里?
微安表头内阻有几千欧姆,对电路阻抗匹配影响大吗?

网友B:
你的50ua电流表是进口货吧,那里有买呀?

网友:
这个做的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接在哪里?
微安表头内阻有几千欧姆,对电路阻抗匹配影响大吗?

电流表的接法 看图.
並联10uF 电容提供音频通道, 电流表的直流电阻不会影响收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0ua电流表是进口货吧,那里有买呀?

在香港鸭寮街买的

网友C:
内部完整的照片有吗?关心你的布局

网友:
好漂亮,收藏了,能否来一张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完整的照片有吗?关心你的布局

由于想用 15mm 厚的R40C1 磁环, 要把机箱加厚, 也換来了365pf 空气可变. 接上 1.7M 拉杆天线, 能收本地五个中波强弱电台. 最高直流电流有18uA.
另外把检波器插孔放在面板方面更換成 3DQ, 二极管, LED, 矿石等.  线圈用接线柱固定, 可以換成短波线圈, 大环线圈等.

网友D:
太好了,这是目前最小巧的便携矿机,还可以做实验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这是目前最小巧的便携矿机,还可以做实验盒。

谢谢你。这两天或会做个更小的。用小型的电流表,31mm*7mm 小型磁环。

网友: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麻烦您了!
1  改进后的电路图能否提供下
2  似乎看到2个耳机插座,是什么作用?
3  如果拿二极管实验,没有变压器可以吗?还是二极管加高阻抗耳机组合?实验效果如何?
4 1.7m的天线是在国内还是香港买的?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先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  改进后的电路图能否提供下 - 改良电路图在11楼,只是磁环换了,圈数不变,如改用二极管可接到原来3DQ的D和S之间(讯号强时),或G2和D之间 (讯号弱时,或在线圈中的一半圈数抽头接二极管。
2  似乎看到2个耳机插座,是什么作用?-第二个是方便外接大环,是我惯用的方法去接绕在马甲上的大环,或呼啦圈大环。
3  如果拿二极管实验,没有变压器可以吗?还是二极管加高阻抗耳机组合?实验效果如何? 不同二极管的阻扩分別很大由1K欧至400K欧不等。如用1SS86阻扩和3DQ相約,如配300至600欧耳机可以不用变压器,其他的还是用变压器匹配好才能响。可参考我做的阻扩匹配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1076-1-1.html, 或自制同轴双刀20择波段开关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7442-1-1.html

4 1.7m的天线是在国内还是香港买的? 一年前在淘宝找到的,不知現在还在吗。1.2M的也能响,但音量减半

楼主:
做了个更小的。换了小型的电流表, 31mm*7mm 小型磁环。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了个更小的。换了小型的电流表, 31mm*7mm 小型磁环。

电流表是几年前买的0-120UA无刻度电流表,调弹簧的缧丝把它改成了正负60uA, 又用了老外的meterbasic 软件重刻了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先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  改进后的电路图能否提供下 - 改良电路图在11楼,只是磁环换了,圈 ...

感谢楼主答疑,
使用耳机插座接大环这个做法有意思,我也试试。免得每次拿几个鳄鱼夹来夹住接头。另外我也想过使用类似电脑风扇的接头或者杜邦接头。
阻抗匹配盒我看过楼主的帖子,学着仿制了一个简单点的。很好用。
现在我手头有大一点的防水盒,准备仿制一个您这样的带拉杆天线的实验盒。我这的中波场强似乎不是很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50ua电流表是进口货吧,那里有买呀?

我有,你要的话,请联系,包你满意,上海浦江产品,内阻3开,有4个,2米天线,缩回去,15厘米左右,适合你的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你要的话,请联系,包你满意,上海浦江产品,内阻3开,有4个,2米天线,缩回去,15厘米左右,适 ...

在香港鸭寮街买的PM-2型的还有吗?我要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香港鸭寮街买的PM-2型的还有吗?我要这种!

我不在香港,青岛的,你是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不在香港,青岛的,你是哪里的

我在上海,PM-2型的50ua的电流表还有吗?我想买一到二只!什么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海,PM-2型的50ua的电流表还有吗?我想买一到二只!什么价?

啊哦,找出看了,是100微安的,行不行?4,5x4,5,价格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哦,找出看了,是100微安的,行不行?4,5x4,5,价格好说,

PM-2型的50ua的电流表还有吗?

网友:
这个不是你说的型号,这个是正规的表,量程大点,大小行,可惜我不会发照片,明后叫别人帮忙发照片

网友D:
报告楼主,今天做了一个不带电流表的简化版本。刚完成实验。结果是:没有成功。
我的实验地点在3楼阳台。使用20*30cm大环可以收到3个本地台,还有5个外地的电台。其中一个外地的是听不懂的语种。2个是不同频率的台湾普通话。还有2个外地的中国之声。其中三个本地台很稳定。外地台不能稳定接收。
换用1.2m拉杆天线一个都收不到。
使用拉杆的主机外接刚才的20*30cm大环,可以收到3个本地台。声音比G1G2短接的好像大一点。
另外估计是由于我的磁环电感186,大环电感105,所以使用拉杆主机漏掉了一些台,但至少说明主机能用于大环接收。工作正常。
这个实验表明拉杆的效率低于大环。拉杆适用于信号比较强的地方,至于要强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告楼主,今天做了一个不带电流表的简化版本。刚完成实验。结果是:没有成功。
我的实验地点在3楼阳台。 ...

 很好的测试。我也有同感。週末也做个大一奌的花篮大环和拉杆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