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太小

楼主(2017-05-24):
今晚终于收到三个台,可没一个台能听请,声音太小了,听不请内容,只能分辨出两个台是男的播音,一个台是女的播音。
可能是天地线不好,或者是我这里信号不行。本人住三楼,从五楼丢下一条网线当天线,地线接在不锈钢窗上。

网友:
能收到台,说明有效果了,信号弱,从三个方面改进一下,一是天地线,可能还要改进一下,另外就是天线跟调谐回路的匹配,矿石机跟耳机的匹配要好,三是耳机的灵敏度要选择好一些的,这样能量的接收多些,损失少些,音量就能有所提高。

网友:
估计是你要再看看相关的参数,那个没配置好!

网友:
做一条好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看到你提供的相关图和数据。能收到台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对于声音小,你可以尝试着进行优化。
设置更好的天地线,选择正确的参数,改善匹配,使用高效率的检波器,更换高灵敏度耳机……。

网友:
天地线没有做好吧

网友:
先祝贺您! 关键是把你的网线【天线】用绝缘的管子挑离墙壁1·5米以上!【天线要挷在管子上简称鱼竿天线】你在试试! 我原来的情况也和你一样的。

网友:
检波器好不?

楼主:
BAT85检波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您很幸运,我一直以失败告终,都是天线和地线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BAT85检波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现在就用的是BAT85!要你把天线离开墙壁1·5米以上在听听!你用的什么耳机?最好上个图!

楼主:
主要就是这些东西啦。

网友:
BAT85用您这种耳机要有匹配变压器。

网友:
天线要离开墙壁,不要顺着墙丢下,把地线改接在上水或暖气的金属管上,再试一下。

网友:
看不到线圈,电路没连接,拍的几个零散件,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看看周围附近是否有电力线,关键是环境,我的原来随便接个天线,或天线接暖气管(奇怪),不要地线,就能听,换了地方,窗外接长天线,却听不到台。

楼主:
已经听清楚一个是中国之声。声音是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这些东西啦。

光拍这些不能说明问题,要看如何连接的。
还有线圈及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