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知道这种收音机如何拆开

楼主(2017-05-24):
        这台收音机用了四五年,网上买的,也找不到原来的记录了,牌子不明,充电式的,但近来已经充不进电了,想拆开看看,发现制作工艺很精细,简直找不到从何处下手,竹壳的,隐约能看出有几处似乎是拼接的,因为竹子纹路有细微的区别,但想从这里拆,以似乎不可能,因为根本没有一丝的缝隙,拆就要破坏,而且不知哪处才是正确拆解的部位,只能请教这里的修理高手了,是否见过,该从何处入手,提前感谢了。

正面和上面

正面和上面

网友:
把喇叭拆下,就可以看见你面了。

网友:
下边,估计四个垫脚就是打开的位置。

网友:
脚垫和喇叭都是拆开点,先试试脚垫

网友:
设计真变态,有几个螺丝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看

楼主:
多谢各位,看了下,拆开恐怕非常费劲,而且要恢复原样基本不可能了,这个设计简直就是一次性用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看了下,拆开恐怕非常费劲,而且要恢复原样基本不可能了,这个设计简直就是一次性用品。

貌似双面胶固化,用电吹风加热后分解应该不难。

楼主:
        刚才拆解开了,四个脚拆开,发现螺丝较短,应是单纯地固定脚垫的。接着拆喇叭,两个都卸下了外盖,因为发现里面灰太多了,要擦掉,先拔一面的,里面是用热胶粘的,剥掉变硬的胶块,把喇叭就能拿出来了,可以看到里面,非常幸运,就看到这面就有电池,也用胶固定在底下,没太费劲将电池拿出来,发现已经像发面饼那样鼓起来了。这样,就可以自己换充电电池了!晒两张图。

楼主:
很好,这样简单多了,装好后可以看不出痕迹的。

网友:
您好,找个矿用头灯的3.7V锂电池换上就OK了。

网友:
祝贺你顺利拆开。我也长见识了

楼主:
多谢各位,这个音箱的电池还有保护电路,8205A,非常小的集成电路,仔细地利用原来的线头,焊上连接线,更换了3.7伏的国产品牌电池,一切顺利,又焕发青春了,很开心。图就不晒了。

网友:
帖子看晚了---我以前遇到这种做工的也是找了半天摸不着头脑,后来经过分析就摸索出一定是撬喇叭边,结果果真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