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5A交流电流表的量程

楼主(2017-05-24):
坛内扫货购得数块交流电流表

楼主:
买来并没有具体用途,无非就是拆玩。
这些表尽管标度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表盘上有个比例值,如150/5、200/5等,表示了外接互感器的规格,就是说不接互感器是这些表的量程是5A

楼主:
其背面附加一个互感器加一小电路板,表头用了磁电系表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背面附加一个互感器加一小电路板,表头用了磁电系表头

互感器初级用较粗的漆包线双线并绕4匝多不足5匝,次级匝数不详

楼主:
拆下一个电路板,在线量了几个电阻的值,并画出了电路图。
不同厂家的表,这些参数不相同。如本电路上两个二极管用的是1N4007,而其他大部分用的是2Ap7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下一个电路板,在线量了几个电阻的值,并画出了电路图。
不同厂家的表,这些参数不相同。如本电路上两个 ...

从电路图可知,改变4个电阻的值,可改变量程,如减小R1的阻值或增加R2-R4都可扩大量程,但不可扩大太多,否则影响刻度的线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互感器初级用较粗的漆包线双线并绕4匝多不足5匝,次级匝数不详

若要较大幅度的改变量程,可改绕初级即可
原初级双线并绕近5匝,以5匝计,当交流电流5A时,指针满偏,量程为5A,其安匝值25安匝。
因此,只要初级安匝值达25安匝,指针即满偏。

网友:
见识了,看图,改量程也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若要较大幅度的改变量程,可改绕初级即可
原初级双线并绕近5匝,以5匝计,当交流电流5A时,指针满偏,量 ...

将原绕组去除,穿绕25匝,即改成1A量程的交流电流表;穿绕10匝为2.5A量程;但跟原满度线不严格重合,偏差大可增减匝数,偏差小变分流电阻R1的大小,需重标刻度线。
同理,多线并绕(减小电流密度)两匝多,可改量程为10多A,匝数少时头尾接法会有影响;多线(可用铜皮)绕一匝,量程达25A左右,扩量程后要注意原接线柱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原绕组去除,穿绕25匝,即改成1A量程的交流电流表;穿绕10匝为2.5A量程;但跟原满度线不严格重合,偏 ...

由于初级匝数较少,所以头尾的焊接方法对安匝数有较大影响,原附互感器为上图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