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问个cd机是否可以看见激光的问题

楼主(2017-05-24):
请问各位老师,cd机打开后,是否能从物镜上空看到
红色的激光束,或者如何看到?

网友:
能,为安全起见,眼请远离激光头30cm以上的距离观察。

网友:
侧着看,避免直视

网友:
肉眼直接可见,红色的,开机时就能看到。

网友:
开机 斜看 眼睛不要正对。

开机 光头会有自捡过程 上下左右移动后  主轴电机转动 就有红色光出来 ,

网友:
这个过程会持续 3次, 如果上面没有碟片就停止

网友:
可见到红色激光束,要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