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扫频仪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5-24):
用yuanzen的扫频仪电路搭了一下,这线路很不错,调节方便,容易起振。对于有强迫症的我,做了一些调整,有些问题还需请教大家
1.对于振荡电路,图中标180K的发射极电阻,用200K电位器调节,正弦波总是有点失真,不是很完美,后用500K电阻代替,得到完美正弦波。再加大,输出幅度会减小。
2.原电路中波振荡电感用节能灯磁环绕制,我试制后发现幅频特性不均匀,频率高,输出电平降低,后用收音机中周代替,输出电平很均匀。可能我选用的磁芯高频特性不好。
3.锯齿波电路,我发现我的锯齿波在中间靠前处有一个拐点,输出扫频信号时,会在同一位置出现扫描波稀疏,不知道原因,换过三极管和555集成电路及电容(现用WIMA的CBB电容),没有改善。是不是三极管的偏流电阻33K太大,造成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太小,使稳压性能变差?看到有用12K电阻的。这个还没实验,减少电阻会不会改善波形,请指教。

网友:
强迫症在现代社会很普遍,多数人都有。做好的设计总觉得不对,下班关了门总感觉没关,走了一段路还有回去看一下,。。。。。。其实一切都是源于安全感的缺失。自己想办法弥补吧。

网友A:
检查下是否是接NE555的7脚的1u的电容是否要换质量更好的?

网友:
用双中周做那个电感,自制的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否是接NE555的7脚的1u的电容是否要换质量更好的?

这个WIMA电容应该是目前质量最好的了,音响上属于发烧级的,介质损耗,内阻都很小,无电感。非一般电容能比。我实测过,指标十分优秀。
就是这种:

网友:
我这个扫频仪的原理图和你的有点类似,也是把这个电阻调成800K才波形完美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5586-1-1.html

网友:
波形拐点应该与电容无关,555的疑点很大,用单结管较好,或模拟单结管

网友:
555其实性能不好,这个芯片只是万金油的角色,锯齿波电路有很多种,我一般会选择用运放实现,通过选择运放的参数,达到要求的效果。

网友B(2017-08-29):
我只能说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我是来学习的。

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慢慢学习的,这里高手很多,也都很热心的,有问题尽管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