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j8p 6sq7 6v6的再生机图纸

楼主(2017-05-24):
有几只大八脚,想弄台6j8p  6sq7 6v6的再生机,求可用的图纸。谢谢

网友A:
参考下面电路,把管脚改过来就可以。

网友:
这图好。收藏了谢谢白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电路,把管脚改过来就可以。

这是中波吗?

网友:
中波无疑,输入回路双调谐,以提高选择性,自制可以改为单调谐,在信号较强的地区使用可以取消低放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电路,把管脚改过来就可以。

谢谢白版,其它电路还有吗?我想兼顾中短波,毕竟中波环境不好。另外,调频能做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电路,把管脚改过来就可以。

请教白版,线圈参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其它电路还有吗?我想兼顾中短波,毕竟中波环境不好。另外,调频能做到吗?谢谢

中、短波还是超外差式收音机效果好。调频只能采用超再生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白版,线圈参数是多少?

线圈管直径30mm,0.224漆包线,一个绕L1  20匝,相隔3mm绕L2  98匝,另一个线圈管绕L3 98匝,相隔3mm绕L4 25匝,两个线圈管距离调整到适当位置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电路,把管脚改过来就可以。

白版,谢谢帮助。
网上找了这样一张图,不知效果能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版,谢谢帮助。
网上找了这样一张图,不知效果能扎样?

这个图单调谐回路,有短波段,线圈与可变电容数据不同,低放和功放采用固定偏压,看不出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