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统调高端跟踪问题

楼主(2017-05-24):
各位老师好,最近收了一个信号发生器,结合示波器调整收音机的跟踪发现高端跟踪不了(已经把并联的微调电容容量调整到最小但是调谐连的谐振点在1.2m),请问此情况如何处理?我把示波器调整到10倍衰减然后用示波器点着双连的天线连,是因为示波器探头对谐振频率有影响吗?

网友A:
你把示波器接入天线回路看什么?

正确的统调,第一步应该是确定本振频率范围,比方说中波的话,本振频率应在1MHZ-2.070MHZ范围,当中频为465KHZ时,对应的接收频率为1MHZ-465KHZ=535KHZ、2.070MHZ-465KHZ=1605KHZ。

可变置于最大值时,测试得本机振荡器振荡频率应为1MHZ,如果偏离,调节振荡线圈磁芯满足;可变电容转到最小值,振荡频率应为2.070MHZ,如果偏离,调节微调电容纠正;测试时,注意仪器要与回路松耦合,即用较小的电容串接之后测试,即使这样,也会影响实际振荡频率,采用感应的方式影响最小。调节应该重复几次。

确定好本振频率范围之后,再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在低端调节磁棒线圈找到最佳点,如果不能找到,不是磁棒线圈电感小了就是大了,根据磁棒线圈移动的趋势不难判断,也可以自制铜铁棒验证;低端调节好之后,再将可变电容至于最小值、即接收频率的高端,信号发生器给出对应频率的信号,调节微调使接收效果最好,如果调节不能做到最佳效果,如果微调减小效果变好,那就减少微调,反之增大微调。上述过程需要重复几次,在这个基础上,在接收范围的中间频点,信号发生器给出一个信号,试图移动一下天线线圈,根据线圈移动趋势判断电感量是要增大还是减少、再通过拨动花片或折中调整一下天线线圈,视具体情况而定。

调整的每个步骤都会相互影响,因此不要顾此失彼,调节也不要大幅度进行。振荡回路调整好之后,一般不要再去动,因为振荡频率基本确定了接收机的接收频率范围,所谓的跟踪统调,实际上就是调节接收回路的谐振频率、使得这个回路的谐振频率总是低于本振回路一个中频值。

调节时,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不要太强、注意接收机的AGC状态、不管什么仪器与谐振回路连接时都要减少或避免负载效应。

网友:
非要用示波器,只消并联在喇叭上看音频信号幅度,当毫伏表那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示波器接入天线回路看什么?

正确的统调,第一步应该是确定本振频率范围,比方说中波的话,本振频率 ...

我是首先把中周调到465khz,然后把覆盖调到525-1605khz,然后把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开大靠近天线,收音机关掉电源用示波器探针串接电容点到可变上面,慢慢转动信号发生器频率,有一个点示波器上面的波形最大就是谐振了,这个点就是天线谐振点;然后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调小或者使收音机原理信号发生器,检查天线谐振点和收音机目前接收的频率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如果不是慢慢调整信号发生器看看偏差了多少,那么就等于统调跑了多少。

楼主:
现在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用示波器探针调10倍衰减耦合还是太紧,谐振回路受示波器探针影响,把示波器探针靠近天线连但是不挨着信号发生器功率调大一点,示波器的垂直偏转灵敏度开大,同样可以找到谐振点,现在已经可以上到1600khz的谐振点,但是223的电容统调似乎很差劲,高端能差100khz以上,垫整电容已经调到最小,没有办法只能把高端覆盖调到1500khz兼顾,同时在700khz和1300khz位置做统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首先把中周调到465khz,然后把覆盖调到525-1605khz,然后把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开大靠近天线,收音机 ...

你这个方法比较新颖!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将示波器接到检波器之后监视音频信号可能要好些。起码不会因为示波器接在谐振回路时、因为负载效应对谐振产生影响。再就是,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最好是弄到较小时可能更合适,特别是那些玩具型信号发生器,信号泄露大、输出不能定量,太大的信号场强会使调节感知变得平缓找不到灵敏点。跟踪统调的方法有不少,建议参照传统经典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法比较新颖!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将示波器接到检波器之后监视音频信号可能要好些。起码不会因 ...

您那样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跟踪差多少,直接在天线调谐连测量就可以知道跟踪差多少更直观。当然了由于有一定误差这个只适合粗调,收到电台以后在精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也许是我没有看懂你的操作。

你将示波器接在天线连,除非你的示波器输入电容为零,否则,你测试出来的所谓谐振点,会因示波器输入电容的影响而偏低,对于接收高端回路的谐振电容本来只有几个PF或稍大一点的配谐电容,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具体落实到某一个频点,偏差多少你能确定吗?

跟踪统调,中波段也只能做到三点,高端、低端、中间一点,其他频点只能是近似的,不需要你去弄清楚具体偏差多少,即使你弄清楚了,你能把所有的频点都弄得完全跟踪吗?可变电容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个情况,操作者要想做到更好是很难的。假设你采用电控的方式,通过实验求出不同频点的跟踪误差,再将误差写进程序予以纠正倒是可行!

经典的统调方法并没有过时,我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我没有看懂你的操作。

你将示波器接在天线连,除非你的示波器输入电容为零,否则,你测试出来的所 ...

我看了技术区一个帖子,说223的双联跟踪非常差,我这个用的就是223的双联。我现在没有把示波器探头挨着天线连,而是把它稍微贴近一点,这样天线连和磁棒天线谐振的电压就会激发感应到示波器探头上去,示波器探头具体会影响天线连谐振偏差多少这个真不清楚

网友B:
其实在统调时用频率计和信号发生器要更合适一些。调覆盖时只用频率计。如前面 JXHC 所说,1-2.070 MHZ 即可,可以两边各加一点儿余量。有一个 用CD3610 液晶频率显示模块,已经在芯片里将测得的频率减了 455KHC,是专为收音机设计的,你完全可以把它整合到你的收音机里,直接用它来调覆盖。
在调跟踪时没有必要去测什么天线连的谐振点,你只要根据 JXHC 的指导用信号发生器经过足够的衰减后发出一个低端一个高端的信号,低端调电感(天线线圈)高端调天线连的补偿电容(在双连上的),你应该在两端都能观察到一个峰值,在峰值点用铜铁棒都能观察到输出的减小,这就是跟踪调好了,就是说,跟踪的好坏应该直接从接收信号来判断。第三个点在中频 (1000KHC左右),封闭式的双连调花片有些难点,要想办法。 总之,收音机的调整最好要先把道理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统调时用频率计和信号发生器要更合适一些。调覆盖时只用频率计。如前面 JXHC 所说,1-2.070 MHZ 即可 ...

这个我知道。先调中频再调覆盖,覆盖就是调本振的频率范围,低端525+465——高端1605+465,低端调本振中周高端调本振可变电容器微调电容。然后调灵敏度,低端选600-700k调磁棒线圈的位置使声音最大灵敏度最高,高端1400khz调天线连并联微调电容声音最大,原来的老收音机可以调垫整并联的中间点1mhz,现在这个可调电容省了。玩儿收音机嘛,自然是希望灵敏度高一点而不是能响就行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只有收音机没有这么多仪器,也就没这么多问题我的积分5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先调中频再调覆盖,覆盖就是调本振的频率范围,低端525+465——高端1605+465,低端调本振中 ...

既然你懂,那你为什么不这麽做呢?你现在在调 ‘跟踪’,调跟踪不就是调灵敏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只有收音机没有这么多仪器,也就没这么多问题我的积分5555

这是要整5个555吗??

网友:
示波器测天线感应出的信号,可以在次级测,但影响也不小,最好是在磁棒上用细线绕1-2匝,在这一两匝线圈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