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矿坛,感谢坛友。终于找到了12x12的中周

楼主(2017-05-24):
找遍了淘宝,咸鱼,7788等网站,就是找不到12X12的中周。终于有一天知道了我们矿坛有位坛友有些这个中周。就冒味问他要,这位老兄二话没说,就送给我10只,还贴着邮费呢。

看这些中周的磁芯,应该是中波的中周可用,太好了。终于可以试试高Q的中周搭的中频电路的效果了!

感谢矿坛,感谢这位坛友的信任!

网友(2017-08-15):
中周的体积对性能的影响不是太大,以465的频率来说TTF2系列的中周已能传输瓦特级的功率,增大磁芯虽能减掉一下匝数而减低一些铜损,但磁芯的损耗和磁芯的体积成正比,大磁芯并不能带来性能提升,不要对此有过高的期待
TTF1是袖珍中周,磁芯较小,TTF2、TTF3磁芯稍大,TTF4不是闭合磁路,虽然设计不同,但几种中周技术参数并没有本质差异,想有大的技术突破只能在电路结构上想办法,仅改造几个中周是要失望的

网友(2017-05-28):
线径加粗应该还会好些,现在的晶体管真的需要Q值越高越好吗?我不这么认为

楼主:
行动力是成功的保证。

立马绕了这个12X12的中周,按照TF102P的圈数72圈绕,线直径是0.13(原来成品TF102P是用0.08的线)。

绕了72圈,一量电感达到170uh,配1000P电容有点大,就减少圈数到65圈,一量,正好是118uh。

立马接上扫频仪和示波器,对比成品TF102P,还是这个自绕的12X12的中周确实Q值高一大截。

磁芯的空间还很大,下次要绕,增加线径,圈数可以增多些,效果应该会更好!

只记得以前,把TF102p拆了,绕成有抽头的TF102S(总圈数一样),这个扫频图一定比102P矮小。

图片如下:

TF102P成品

TF102P成品

12X12中周自绕

12X12中周自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对。我受教训了,绕前没有细看老师你的贴。

绕成原来的圈数,电感量大了,减少了10圈,才刚好。

我觉得差不多,除了7*7略差一些,10*10已经足够优秀,下一步我得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为了缩小体积也要用7*7的中周了。感觉10*10用洞洞板还是不方便。

网友:
磁芯和10x10一样的,高不到那里去

楼主:
磁芯与平常的10X10的中周不一样,大很多,帽也大很多。颜色比较深,应该中频可用。

网友:
恭喜爱兄了,又有得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芯与平常的10X10的中周不一样,大很多,帽也大很多。颜色比较深,应该中频可用。

问题是外壳是12X12,而内芯是镍芯。这样的中周在春雷等机子中常用作短波的振荡线圈。中波的磁芯我也有,但Q值相差不了多少,要短波的磁芯才可做短波振荡线圈,但短波的磁芯我没有。早期如春雷703等机,其磁芯如炮弹,不是工字型的。有的是王字型,有的是一字型,磁芯很粗。绕起来分布电容极小,Q值很高。

网友B:
我感觉应该不是很明显,因为我想,电子管的那么大,磁芯也壮实得多,也就好那么一点点,十分有限,这个能好到什么地方好真不一期望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外壳是12X12,而内芯是镍芯。这样的中周在春雷等机子中常用作短波的振荡线圈。中波的磁芯我也有, ...

这个我要做中周,绕匹配1000P的诸如TF102S类似的中周,还是匹配330p类似TTF-2-8的中周?还在琢磨中。

刚才把这个中周测试一下,电感为480UH,我配上270P电容,稍微调节这个中周的电感量,使之谐振在455K.与TTF-2-8对比下,这个的Q值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不是很明显,因为我想,电子管的那么大,磁芯也壮实得多,也就好那么一点点,十分有限,这个能好 ...

现在的收音机指标已经近极限了,

性能能有提高一点点,就不容易了。

如奥运会百米跑,能快0.1秒就是很大的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要做中周,绕匹配1000P的诸如TF102S类似的中周,还是匹配330p类似TTF-2-8的中周?还在琢磨中。

...

Q值肯定要比10X10的高,这是因为的磁短路弱了很多,先生不妙测一下,在同样电感,同样谐振电容的情况下相差多少,作一对比,好让我们也知道。要做大的中周的外壳其实并不难,我们也可以做成圆形外壳的(里面的骨架磁芯等不变,中间加一些填充塑料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肯定要比10X10的高,这是因为的磁短路弱了很多,先生不妙测一下,在同样电感,同样谐振电容的情况下相 ...

等我确定要绕什么样的中周后,一定测试对比,发帖上来向你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收音机指标已经近极限了,

性能能有提高一点点,就不容易了。

还没有到极限,中放再加一级性能还会提高。如果中放不再增加把海燕241的一级串激中放改成两级串邀中放性能还是会提高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确定要绕什么样的中周后,一定测试对比,发帖上来向你汇报。

回报不敢,我的技术不及你的1/10,只是向你学习了!

网友:
期待楼主老师的实验结果。

楼主:
这个中周应该与一般的TTF-3的不一样,磁芯和帽都比较大。

没有实验,说什么也是空谈

但我坚决认为,性能一定会比10X10的好。

说10X10的中周比12X12好的坛友,你有本事把中波收音机的体积变小(变成7X7,或5X5)而性能不变,我帮你申请诺贝尔物理奖!

网友:
这中周也就是外壳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