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电子管灯丝电阻偏大,使用上有问题吗?

楼主(2017-05-24):
    我是一个入门新手,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刚从某宝买回来四个型号一样的电子管,其中三个电子管的灯丝电阻都是 2欧,另外还有一个灯丝电阻是 5欧。
    请问,这个灯丝电阻是 5欧的电子管是不是已经衰老了,还能正常使用么? 需要跟卖家去退换吗?

网友:
要是大八脚管的话,把灯丝脚涂点松香或焊锡膏用电烙铁焊一下。

网友:
插到机器上再看。

楼主:
机器还在焊接中,明天装上去试试看。
谢谢前辈热心指点。

网友:
三种可能。材料不同;引脚焊接不良;灯丝烧细(阻值差大可能性不大)。

楼主:
管子是 6N4+6P6P,第一次做胆管功放,还是小白一个,请各位前辈指导指导,谢谢!

今天插上去试机,阴极电阻为240欧,阴极电解电容为220uF/100V,均为几毛钱的普通元件新品,非专用古董音响元件。

但两个声道的 6P6P 的阴极电压均不到5伏,栅极对阴极电压均为负60多伏,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检查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

网友B:
我有好多只12P6P
灯丝是12V的,其余与6P6P一样。
楼主的那个管有无可能是12V灯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多只12P6P
灯丝是12V的,其余与6P6P一样。
楼主的那个管有无可能是12V灯丝的?

我的是曙光的6P6P,6开头的电子管,应该是6.3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曙光的6P6P,6开头的电子管,应该是6.3V电压的。

6.3V下灯丝亮度如何?
量一下灯丝电流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是 6N4+6P6P,第一次做胆管功放,还是小白一个,请各位前辈指导指导,谢谢!

今天插上去试机,阴极 ...

用的什么电路,上电路图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

谢谢提醒,断开6N4与6P6P之间的耦合电容与6N4的连接后,阴极电压恢复到11伏,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指点。谢谢了!!!

呵呵,这两个耦合电容是电磁炉里拆下来的0.22uF/800V的高压电容,本来以为很皮实耐用,真的没想到两个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前辈的经验不能忘记,元器件上机前先检查一遍,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楼主(2017-07-03):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断开6N4与6P6P之间的耦合电容与6N4的连接后,阴极电压恢复到11伏,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指点。 ...

用的是单端12AX7+6V6GT经典的图纸。只是新手穷烧,改成北京6N4+曙光6P6P而已。
但还是有些问题没解决。
求最经典好听的12AX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的经验不能忘记,元器件上机前先检查一遍,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白老师,您好,由于家里事太多,一直没时间上网回复,请见谅。
自从上次挑开前后级中间的耦合电容,6P6P阴极电压就恢复到11V后,一直都没时间再研究。

近日备好七、八个电容(包括电磁炉用的高压电容和安规电容)来做耦合电容试机,仍然是一接上这个耦合电容,6P6P的阴极电压就跌到3、4伏左右,请问是否我的耦合电容仍然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另外,这些无极电容,如何测量是否有漏电,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值都很高,显示不出来的。

新手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