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0DX音量失控CXA1622M发热

楼主(2017-05-24):
      前日修一台9700DX,喇叭线圈因外力和磁极碰擦,在找不到同阻抗情况下更换8欧姆喇叭代用,用磷酸铁锂电池两只加占位桶正常收听多日,音色如常基本和之前没有区别。今天忽然出现开机后音量失控,就是最大音量工作,有失真,调节音量无效,几分钟后音量慢慢的正常了,且控制平稳,无忽大忽小现象,此时调节音量也没有“滋滋”的杂音(之前的拆解用无水酒精清洁了音量滑动电位器)。再次拆解,发现问题在功放电路和电源电路周边,且功放集成CXA1622M很烫......中午休息检修时间有限,没有结果......
     根据些故障现象,求此机故障通病,减少维修时间,谢谢!!

楼主:
也许CXA1622M很娇贵,电压还能高,可两节磷酸电池电压相加最高也不过6.4V,不应该是这个原因!拆解机器,去掉“小马甲”后,哈哈,原来是“CD”版的,欲称“操蛋版”

CD

CD

接线也要拆解

接线也要拆解

网友A:
我早试过了,电池电压低点时收听一段时间没有问题,改天开机就挂掉了,因为磷酸铁锂不用的时候其电压会略微升高,1622电压超过6v容易挂掉

楼主:
只这么简单么,明天中午试试1.2V的充电电池试试.......谢谢2楼

网友:
看来要小心外接电源。

网友B:
两只Li电充满后是8.4v,CXA1622M就受不了。外加电源可以,但要切记电压并不能接反,我见过乱接的烧车机,DV等等,有的好修,有的修起来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Li电充满后是8.4v,CXA1622M就受不了。外加电源可以,但要切记电压并不能接反,我见过乱接的烧车机,DV ...

之前还真的没有考虑到是电压的问题,感觉集成电路完成功放,多那么一点点电压问题应该不大,看来是真的错了,中午回去先换普通充电电池试试,随后答复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还真的没有考虑到是电压的问题,感觉集成电路完成功放,多那么一点点电压问题应该不大,看来是真的错 ...

CXA1622M的典型应用VCC标称是4.5V,9700DX机电源已经用到6V,如再加码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拆解下来的电位器,已经清洁过了,看着很干净不是?
故障也就是在此,由于之前的清洁并没有将其从电路板上拆解下来,造成清洁不彻底,更要命的是,棉签沾的酒精在器件上来回摩擦导致原本就接触不良的电位器脚更加不良,就是图片上箭头所指的几个铆接脚位,触脚和电位器上的电路几乎不通了.......

网友C:
1622已经挂了;返厂维修成本+单趟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22已经挂了;返厂维修成本+单趟邮费!

没有啊,依旧工作正常,已经搞定了,CD版的1622音质还是不错地

网友:
你幸运!CD是国产“长城”标集成电路。

楼主:
用了一个中午,没有睡觉搞定一个故障也算值了
故障原因:
上面各位说法都错了,德生9700DX通病里有这一器件的,主要原因是电位器使用久了,频繁的音量调节使得电位器脚和电位器板之间出现间隙至灰尘后接触不良,轻者“可拉可拉”响,重者几乎无声或音量大的不受控制!这就是原因
解决办法:
拆解,必须拆解下来才能彻底根治,拆解后发现电位器电阻碳层磨损那就无救了,换新是唯一办法!如果清洁后发现只是电位器脚和电位器板之间接触不好,那不要紧,只要照我的这一做法重新铆制,铆制时手要轻,重点解决金属脚和板上的银色电路的接触问题,万用表测量验收!两者间电阻为“零”最好。重新安装后完美解决故障......
几个重点:
1、电位器本体不用上油或什么WD40,干净就行,就是纯酒精清洁!
2、电位器的碳层(电阻层)磨损就无救了,只能更换;保护好电阻层是重点!
3、铆制要心细,适可而止,5个脚都要做,之后有效的焊接在原位置;
4、其实德生的这款机器电位器是很轻的,轻的没了手感,所以在电位器的调节拨片要加阻尼油,以增加手感,当然了,不是之前有些老手所说的加在电位器本体上哟
好了,至此.....休息一下

网友D:
我这几天,准备进手9700DX的,,就是看到它的电位器是拨动式的,,,容易坏,,,一直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试过了,电池电压低点时收听一段时间没有问题,改天开机就挂掉了,因为磷酸铁锂不用的时候其电压会略微 ...

经查阅资料,CXA1622M的额定工作电压为8V,完全胜任磷酸铁锂电池电压,至于CD1622是否胜任,相信也不会偏差太大

相关数据

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几天,准备进手9700DX的,,就是看到它的电位器是拨动式的,,,容易坏,,,一直没下手..

其实维修并不复杂,关键是拆卸的东西太多,包括频率盘和调谐接线,需要动手能力的,第一次可以多拍摄照片,留下资料就不怕安装时出错了…

网友E:
楼主你有没有注意用8欧的喇叭换上后,IC的输出负载明显加重了,原机喇叭是25欧的,再加上供电电压偏高,IC发烫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有没有注意用8欧的喇叭换上后,IC的输出负载明显加重了,原机喇叭是25欧的,再加上供电电压偏高,IC ...

是的,有这个可能,阻抗的变小会使喇叭承受力加大,对功放芯片不是好事,音量不能放的太大了,观察使用吧,在电位器正常后目前没有什么不良情况。查阅相关资料,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此芯片8欧姆阻抗和8伏电压下不能正常工作的证据,所以,放心使用吧!

楼主:
工作条件和相关参数

网友F:
音量失控主要是电位器失灵导致,功放芯片1622发热主要是喇叭阻抗太低了导致自身功耗过大所致,并不是供电的电源电压稍高所致,因此机1622驱动喇叭是是BTL状态,所以还是更换原机高阻抗的扬声器为好,另外CD系列应该是国产华晶的,这种低端芯片国产的也不错,性能也是不赖的

网友G:
9700DX的喇叭是16欧姆的,德生售后可以买到,1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量失控主要是电位器失灵导致,功放芯片1622发热主要是喇叭阻抗太低了导致自身功耗过大所致,并不是供电的 ...

谢谢!这才是客观与公正的解释和评价!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9700DX的喇叭是16欧姆的,德生售后可以买到,10元一个。

维修多台德生收音机,发现个现象,应该说是德生机的通病,或者说在南方使用机器的通病,机器的喇叭磁铁容易“变质”,喇叭铁芯电镀层容易脱落,从而导致喇叭发声不耐听!
看图…

拆开了

拆开了

楼主:
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9700DX的喇叭是16欧姆的,德生售后可以买到,10元一个。

不对吧,我新旧版的9700DX喇叭都是25欧的,你说的是哪款?

网友H:
我有四部97dx 只有一部声音正常,一部声音小,另外两部没声音,给个建议

楼主:
大的是9700DX或PL550的喇叭,小点的是9700短波王的,再小的时909的

楼主:
大的口径76mm,小点的是66mm,最小的是57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四部97dx 只有一部声音正常,一部声音小,另外两部没声音,给个建议

两个没声音的不用说了,原因很多,很少原因是喇叭造成,查电路吧。另外一个声音小的也许是喇叭,我这里说的故障大部分是喇叭声音失真,如果声音不好听,你可以按我所说的拆解检查一下,很容易判断的。我这里遇到的几个都是存在此类故障。

网友H:
拔动音量开关有反应。就是音量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拔动音量开关有反应。就是音量声小。

插耳机试试,如果两个耳机正常且音量相同,拔下插头后喇叭声音又变小,说明耳机插孔到喇叭之间的电路有问题,多数情况是耳机插孔接触电极有锈或轻微变形;如果是喇叭本身的问题,应该能用耳朵听出来的

网友H:
另外两部都是电源无指示,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两部都是电源无指示,感谢回复。

电源无指示,说明电源没有加到收音机里呗!试试用外接电源,或之前说的办法维修解决,动手拆机检查吧

网友H:
插电源,电源板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插电源,电源板电压正常

拆解吧,慢慢检查,找个电路图打印出来对照检查,细心些…
最后一点…再细心些!

网友H:
d17没找到,两台无声的都好了,一台是电源接口不好,另一台是左侧中间开关是电源正极过桥两脚不通,短接,简单通电后又正常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7没找到,两台无声的都好了,一台是电源接口不好,另一台是左侧中间开关是电源正极过桥两脚不通,短接, ...

至少一台机器故障是我说到的😊

网友H:
声音小的是喇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声音小的是喇叭问题。

TB上2块3块钱一个,回来装上再试试,革命性的变化

网友H:
喇叭的直径不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的直径不知是多少

内磁喇叭,77mm或76mm,这是550和9700DX的喇叭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