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

楼主(2017-05-24):
一台进口收音机,上个月听还正常,今天发现AM、SW正常。而FM从低端至高端频率变成:听到两个台同时声音不大,充斥在整个频内,,甚本不变。调谐也一样。
偶然调到低端会收到两三个台正常收听。只是偶然。
不知啥问题?求教!

网友:
楼主我顶你,为你加油。

网友:
预祝你的求助早日成功。我为你帮顶。

网友A:
您好,查一下FM天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查一下FM天线看看。

短波都收到。应与线无关吧。

网友:
有没频段调整开关 ?

网友:
很抱歉我对这行不太懂,没别的帮顶了。

楼主:
没有远近程开关。打开看了下:调台FM那个屏蔽合内:除了小电路板、兼有一条透明胶简,内有线圈,调台拉线串接一条磁条在简内移动来调台,像是调感。磁芯移动。
不是空连调台。

网友B:
AM SW 正常 调台部分应该没问题  ,检查一下中频 10.7M 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 SW 正常 调台部分应该没问题  ,检查一下中频 10.7M 部分

不太懂

网友C:
怀疑FM本振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FM本振停振

怎解决呢

网友C:
这机器不熟悉,没办法说的那么详细哦。只能猜测,你看看FM的波段开关触点是否接触不良,与FM本振相关的各个元件有无失效、开路等等,慢慢查。有仪器的话,先看看本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熟悉,没办法说的那么详细哦。只能猜测,你看看FM的波段开关触点是否接触不良,与FM本振相关的各个 ...

触点上了点wd40,怎样起震不懂了

网友(2017-07-04):
进口的老机器,新手最好不要动。弄不好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