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除锂电保护板的保护状态

楼主(2017-05-24):
带有保护板的锂电池组,正负极短暂碰一下,随后保护板短路保护,输出为0,这种情况下怎么恢复它的输出?

网友:
对其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充电激活试试看。

网友A:
你这不会是把板子烧了吧,短暂碰一下有时也会烧掉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会是把板子烧了吧,短暂碰一下有时也会烧掉板子的

不是,现在又好好的在用!

网友:
没坏的话,充电激活一下,就有输出了

网友:
大电流自动保护,是不是自恢复保险丝需要时间恢复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充一下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