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f-s84没有立体声

楼主(2017-05-24):
请教大家SonySRF-S84收音机没有立体声CXA1129N的,怎么查?

网友:
问题只是没有立体声吗?接收到的信号音质如何?查中频变压器(中周)是否变质。

网友:
一般先打理开关......
https://tieba.baidu.com/p/3430162508

楼主:
只是没有立体声,接收到的信号音质很好。中频变压器电容是外置好的。开关也处理了,没有用。

网友:
应该是立体声的VCO自由运行状态频率偏差太大了。机子拆开,板子上有个线圈,找个立体声台,边听边用无感螺丝刀拧磁帽。

楼主:
好,谢谢。去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拧那个线圈磁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