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刹车盘都跑多久才换的

楼主(2017-05-24):
大家的刹车盘都是跑多久换的,还是什么情况才换的

网友A:
跑到报警为止,高档车会提示你更换,低端车卡钳上会有个铁片,当摩擦片够薄时会蹭到刹车盘,叽叽的报警。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刹车盘,没说摩擦片啊。

反正我02年接手的那台1992年出厂的老切诺基,行驶了32万了,到我十年前出手的时候也没换过。

网友C:
确定是刹车盘不是刹车片?

不出其他意外、故障,刹车盘那么厚,跑到报废也不用换吧。。。

网友:
说真  还真没遇上换刹车盘的,

网友D:
亲,您说的是盘还是片呢?我的第一辆车跑了30万 15年没有换过盘!盘磨损的比较缓慢的!

网友:
出租车换刹车盘是家常便饭。差不多每辆车都会在两三年后大修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到报警为止,高档车会提示你更换,低端车卡钳上会有个铁片,当摩擦片够薄时会蹭到刹车盘,叽叽的报警。

报警是刹车片太薄啊 不关刹车盘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刹车盘,没说摩擦片啊。

反正我02年接手的那台1992年出厂的老切诺基,行驶了32万了, ...

可以使用这么久都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刹车盘不是刹车片?

不出其他意外、故障,刹车盘那么厚,跑到报废也不用换吧。。。

就是说盘啊,现在好多说刹车会抖动,很多换的啊,除了抖动,应该都没必要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您说的是盘还是片呢?我的第一辆车跑了30万 15年没有换过盘!盘磨损的比较缓慢的!

就是说盘啊,跑这么就都没问题吗,如果抖动有没有必要换呢

网友:
刚换 ,好不好看

网友E:
那个东西 正常使用 开到报废也不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东西 正常使用 开到报废也不坏的

我的一直抖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直抖就换了

也许调整一下就好了  现在修车的都是装卸工 哪里不对 就直接换 要不然怎么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