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7做推动F U7推挽调来调去还像石机,是不是真的是冷管的原因,还是我不会调?

楼主(2017-05-24):
做了个6N1十6N7十F U7推挽,威廉逊电路,6N1阴极电阻470欧,阴屏倒相,6N7阴极电阻1K,F u7阴极电阻从600欧单只F U7,45M A调到600欧双管共用每管F U7,28M A还像石机,用8寸箱试调,可以说保真度高到同听耳机一样,高低音同时都有,高保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不好!但是我不喜欢听这种声音,电容每级都调过还是调不到飘飘然的的声音,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本人未玩过6N7,看到管子价钱比较吸引,所以试装了,我还有一台6N1S R P P十6N1长尾倒相F U7推挽声音完全相反,是不是S R P P电路声音慢的原因,

网友A:
SRPP电路声音相对较为清爽、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PP电路声音相对较为清爽、速度快。

我偏向喜欢听有尾音的,可能威廉逊电路是保真度,我用M P3试听,有平均衡原因,听来听去就是石机,

网友:
机子越好,越复杂,推挽,焊接越好看,横平竖直,就越像石机。

网友B:
要我说,是咱听多了,都不好分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说,是咱听多了,都不好分辨了。

看来还是6P1才适合我这些穷烧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6P1才适合我这些穷烧呀,

我也觉得6P1的音色好,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北京6P1,曙光的差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6P1的音色好,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北京6P1,曙光的差点儿!

6N2我己经发现是北京6N2好听,北京6P1我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6N2我己经发现是北京6N2好听,北京6P1我没用过,

抽空您试试,音色有很大的不同,一下就能听出来,北京的更柔更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抽空您试试,音色有很大的不同,一下就能听出来,北京的更柔更暖。

听说北京6P1声音更柔更暖是因为灰霾多,模糊了;
曙光管子生产地处长江边,管色自然清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说北京6P1声音更柔更暖是因为灰霾多,模糊了;
曙光管子生产地处长江边,管色自然清冷。

您才是真正看到底的人,恰到好处!

网友:
恭喜,这说明你还没有中毒,没有被忽悠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去赞扬皇帝的新衣---那并不存在的东西。
测试指标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而忽悠派最怕提指标,因为指标不好忽悠。
高保真对电路性能来说,是好事,但是对听觉来说,不够味道。很多人喜欢听的其实是失真的声音,就像在食材中添加麻辣,还要说这才是“原汁原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才是真正看到底的人,恰到好处!

不要相信我的一派胡言。
管子要承认是有差异的,但通过技术手段消除这个差异后就一样了。

网友:
电路基本就是锁定了声音取向,前级管影响颇深,推动管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