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r655功放有个主音道接音箱声音很小

楼主(2017-05-25):
确认是功放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先查信号线接好没有,再看电位器,最后查功放板

网友:
前置;  供电电源,信号源,平衡电位器,主音量电位器。功放;中点电压,功放管偏值电流,耦和电容,零部件电路脱焊。
  笨方法;左右声道每个零件的标称阻值,容量对比应为对称。
如果前置无问题,用其他信号源触碰功放部分的左右输入点,某声道音小即重点检查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