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您的电子管收音机能收中波吗?

楼主(2017-05-25):
晶体管台式机、便携机、甚至袖珍机收听清晰无比,类似调频台,我的几个电子管机却只有嗡嗡声音,依稀有一点电台播音,难以辨识。用信号发生器拉距离测灵敏度,二者却差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统调----借助高频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校准中频,精确统调,可以大幅度提高灵敏度。

网友A:
我的天线加长到3米晚上8点左右中波能收到三两个台,另一台161中波磁棒天线收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线加长到3米晚上8点左右中波能收到三两个台,另一台161中波磁棒天线收音正常。

161能达到十几个二十个电台,像j晶体管机器一样多吗

网友:
有磁棒的电子管机,同一环境收中波,和晶体管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61能达到十几个二十个电台,像j晶体管机器一样多吗

我的163一7,不听了,晶体也不听,用电池的晶体管收听AM还可以,有F M之后,只听F M收音头,

网友B:
你的电子管收音机有维修史吗?现在整AM波段接收环境都不好,但也不会收不到台。电子管机现在时间上一般都有四十年左右,电路中用于退耦的电解电容,由于内部电解液的干涸,不同程度的损坏。建议对机器的+B及各级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进行检查和更换,更换选用正规产品即可!当然用红宝石、伊娜等名牌电解更好。祝妙手回春!

网友:
从目前现状来看,没有中波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接收能力明显低于带中波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最好是加磁棒,并换新管重新调整中频和统调。当然为了收藏价值追求原汁原味就算了。

楼主:
可达老师,我换了磁棒也不行呢,短波正常。

网友:
中波有磁棒线圈的效果都很好,固定磁棒的要调好收音机的摆向。我有一台144,可调磁棒,中波用起来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子管收音机有维修史吗?现在整AM波段接收环境都不好,但也不会收不到台。电子管机现在时间上一般都有 ...

电解电容坏了不影响灵敏度,只是交流生很大

网友C:
最近,我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收不到台了(因为很久没使用过了),打开一看:卧槽,成老鼠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收不到台了(因为很久没使用过了),打开一看:卧槽,成老鼠窝了。

最近没玩晶体管, 我的一堆晶体管老机也成了蟑螂寓!

网友:
我的163-5机可以收听中波,就是略有干扰声,但还能听,可以收10几个台。

网友:
还可以收到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