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用市电,收听中波,晶体管机器为什么比电子管机器好很多?

楼主(2017-05-25):
对于中波,晶体管台式机、便携机、甚至袖珍机收听清晰无比,类似调频台,我的几个电子管机却只有嗡嗡声音,依稀有一点电台播音,难以辨识。用信号发生器拉距离测灵敏度,二者却差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短波二者都差不多。

网友:
如果用有磁性天线的泡机,可比美石机。

网友A:
晶体管一般用电池,电子管一般用的是交流电,总是与它分不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子管的供电换成直流,灯丝换成直流试试。

6A26KE6N26P1换直流很麻烦的,买很多电池!

网友:
天线的关系,电子管机一般都是电场天线,现在市电干扰大都是电场类的(由电源线引入的)。晶体管都是磁场天线,相对来说抗干扰性要强不少。
如果可能,电源线进线入多串一些EMI滤波器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6A26KE6N26P1换直流很麻烦的,买很多电池!

乙电借几辆电动车,把电瓶串连。现在好像有高到72V的。甲电找老式应急灯,里面有6V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一般用电池,电子管一般用的是交流电,总是与它分不开的吧;

把电子管换成直流供电的电子管,线路也用真流供电的线路,高压用45伏供电,低压用1.5伏供电。这个机器先生见过吗,那个效果先生人见过吗?现在我们有45伏的锂电池组供电,低压可以用降压大电流电路来完成。象这样的机器完全是做得到的,不象过去,常规碳芯电池容量有限,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乙电借几辆电动车,把电瓶串连。现在好像有高到72V的。甲电找老式应急灯,里面有6V电瓶。

甲电是1.2V或(2.4V),不是6V。

1A2变频,1K2中放,1B2检波低放,2P2低放(灯丝可用1.2V或是2.4V,供电,灯丝有中心抽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甲电是1.5V,不是6V。

交流式电子管甲电不是6.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交流式电子管甲电不是6.3V?

既然用直流供电就要用直流供电的电子管,何必再去用交流供电的电子管?

网友:
应该是磁棒天线造成晶体管机对电场干扰不灵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用直流供电就要用直流供电的电子管,何必再去用交流供电的电子管?

笑话,电子管型号、电路都改了,哪还有比较性?话题本身就是供电方式对相同一个收音机信噪比的影响。

网友:
一个原因是灯丝引入的电源线干扰,另一个原因是电子管的输入阻抗高,天线调谐回路直接馈入电子管输入端。回路热端的走线长,再加上空气可变电容热端暴露的面积大,都容易吸收电源线干扰。

网友:
电子管的杂音来自变压器耦合过来的杂散信号,可以用隔离变压器加以滤除,用“口”字形铁芯做成隔离变压器,初次级分绕两边,中间用铝或铜、不锈钢板隔开,与硅钢片一起接房间里的地,也就是建筑钢筋或金属管道,这根地线不要太长,
早先那种电源变压器中加隔离的方法效果不好,真正的隔离效果聊胜于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思前想后,还是给您回复一下吧。
您提到
“两个区发同样的帖子问同一个问题有意思吗?

它们的差距源于输入阻抗地不同,电子管收音机各级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只需要感应出交流电压即可被电子管放大,然后以干扰杂声的形式体现出来,晶体管收音机输入阻抗低,杂声干扰不但要以电压形式更得产生一定的电流,这样才能推动晶体管放大出杂声来,所以说同样情况感觉电子管接收机杂声大是正常的,不论哪国生产的什么机器,隔离电源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仿制了我做的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和逆变器,也要注意,连接蓄电池的电源线,连接收音机的甲乙电电源线,最好用一根四芯屏蔽线,比如某些带屏蔽层的USB线,把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地。也就是接到蓄电池负极,也是收音机的公共地线,喇叭也采用屏蔽线。现在的很多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器干扰很强大,只有采用这些措施以后电子管收音机的高灵敏度才能显示出威力。

网友:
从最近玩电子管再生机得出的结论是, 电子管灵度更高, 但晶体管再生机可听度更高。

网友:
我的体会:用交流电干扰都很大,机型红灯711一3和海燕T241一1。用干电池的索尼机和熊猫B802一1干扰小得多

网友:
我觉得,还是和电子管输入阻抗高有关,如果有场效应管收音机的话,倒可验证一下。

网友:
1,电子管输入阻抗高,电压型放大,容易引人干扰,晶体管反之;2,电子管收音机天线多是一段导线,容易引人干扰,晶体管收音机多为磁棒天线,具有方向性,对干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网友:
老早就有一篇文章,叫:《怎样消除交叉调制串音》,我想无论是交流纹波还是其他家用电器或是电源变换器或是其他开关电源产生的噪声波一旦和信号波混在一起都会产生交叉调制而产生噪声。无论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要消除这类噪声的最有效的方法是:
①使天线具有良好的方向性,如有可能,尽量使用磁棒天线或是机内其他定向天线;
②尽量使用电池供电,在一定要使用交流供电的情况下要采用良好的滤波和隔离措施。
③高放、混频、中放电路如有可能,尽量要采用良好的屏蔽措施。把整个部分用金属皮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们的差距源于输入阻抗地不同,电子管收音机各级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只需要感应出交流电压即可被电子管 ...

不是杂音大,是只有杂音,没有电台。

网友:
在接受环境较好的条件下,电子管与晶体管接收效果差别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杂音大,是只有杂音,没有电台。

有杂音,外差式收音机的等效灵敏度就降低了,这是我以前论证过得。

网友:
那是你中波段失調了.或是中波停振了.不是晶体管和电子管的差異

网友:
五楼讲的才是真正的道理 我就有一台电子管的机器是磁棒天线的收音可以与晶体管的机器相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式电子管甲电不是6.3V?

六伏铅酸电池充足电最高到7.4伏。到5.7伏必充电。

网友:
我的机器正好相反。电子管灵敏度,音质都好过晶体管。

网友:
五楼版主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只能说那个时代的电路不适应现在的电磁环境了,我现在用的电子管接收机没有市电带来的干扰,中波接收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