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估算耳塞阻抗

楼主(2017-05-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测量一下直流阻抗电阻,实际交流阻抗比直流电阻大一些。

网友:
可以用音频信号发生器和数字电压表实际测量。

网友:
用楼上方法再用公式计算出交流阻抗。

网友:
收藏几个怀旧。

网友:
信号频率不同,阻抗也不一样,要测准必须有仪器,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用两个SHH舌簧耳机串联,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后并在耳机上,中点接天线,傍晚能听到中央台,换成耳塞就听 ...

高阻耳塞(机)对矿石机很重要,因为矿石机是无电源收音机,低阻抗的耳机对其调谐回路影响相当大。如果不是一味追求真正的无电源收音机,也可以在矿石机和低阻耳塞之间加一级射极跟随器做阻抗变换,这样就是有电源收音机。
用降压变压器也可以变换阻抗,但是要牺牲频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怕牺牲一点频响,只是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什么样的变压器配什么样的耳机能达到匹配。以前试过220V/9V变 ...

根据变压器的变比平方等于阻抗比的正比关系,反映到检波端口上能够达到4000欧姆就够了,剩下的一点点差别可以由双回路矿机的次级线圈抽头位置去调整。Z1/Z2=(N1/N2)(N1/N2)

网友:
阻抗没必要太精确,有直流电阻、电感、频率计算就行了。

网友:
这种老耳机以前俺也拆过,就是用薄铁片做发声振膜的动铁耳机,用来听小半导体的。灵敏度度应该不高。

网友:
这种小耳塞的灵敏度很低,信号强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