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数字表不用插拔的芯片?非要硬封或牛屎?

楼主(2017-05-25):
我单位的 90年代的小仪表,里面的8031芯片采用插拔方式,有针座,一旦芯片损坏,更换很方便。反观后期同类型仪器,采用焊接工艺,芯片再损坏,就不易更换

网友:
焊接工艺可靠,芯片一般不会损坏,几十年的数字表从来没坏过。

网友:
芯片坏的很少的,一般都是阻容原件和档位接触不良

网友A:
因为厂家要考虑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厂家要考虑成本!

这么一点硅酮塑料值多少钱啊,多了这么个插座值多少钱啊,我看其主要目的是──一一旦损坏不让你们修,要你们去买新的。

网友:
因为高低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点硅酮塑料值多少钱啊,多了这么个插座值多少钱啊,我看其主要目的是──一一旦损坏不让你们修,要 ...

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年久后怕接触不良

网友:
压缩成本、压缩空间。

网友:
芯片基本不会坏。增加座就会增加问题,万一接触不好

网友:
时代不同了,以前是模拟芯片,随便买块芯片换上就行,现在是数字芯片,换上未必能行(除非原厂芯片),买块原厂芯片能买大半个万用表实时不合算,所以这芯片就没必要拔插了;至于硬封和牛屎,我想这只是拉开了一种消费档次,钱宽裕的买硬封的(价高点),钱少点的买牛屎的(价低点),就像个人穿衣服是一个道理,这话说说就又说多了,以前我对刚出道的牛屎表有偏见,这么多年也过来了,牛屎表还杠杠的也没那么的不近人意,硬封的表也没发觉多么多么的好用,但是硬封芯片在电路板上确实好看,牛屎芯片在电路板上我看见非常恶心,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而复杂,说简单主要是生产成本和技术革新,工艺的改进。复杂是因为功能多而智能化,集成度高,器件微型化,仪表便携化。肯定不是上面几位说的坏了不能修,要你买新的最简单的列子,福禄克15B的主芯片,引脚有100个,姑且不说做一个这样的插座需要多少费用,而这样的插座在PCB设计时的位置和焊接都是很大的问题,即便焊接好插座,对于那么密集单薄的IC脚,稍有不慎就损坏,直接焊接还是装座这个一目了然,何况工厂考虑的是几万几十万台的生产,不是为方便某一个客户坏了更换的方便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牛屎心成本低,适合大规模生产。

网友:
芯片里有程序,你买一个换上去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