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老收音机要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17-05-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修过这些机,议论一下。老机电池漏液很多,特别是红灯2701,当年的白象电池算大品牌,照样拉稀,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洗,直到线路显露。用表量电源两端电阻远大于零欧。用干电池组(稳压电源100ma那种也行)接入,查有无短路。无短路前提下测各级各极对地电压并记录,与原机对比是否接近,再作判断。楼主的品牌整机一般故障很少,亦很小。只是需仔细点,因为坏了一个元件很难配。我用带灯的高倍放大镜观察

网友:
老收音机一般主要的故障大部分是电解电容老化。可以根据出厂时间决定是否全部更换。另外270P的可变电容器一般杂音很大。如果买不到配件,可以拆下使用无水酒精清洗,晾干以后再安装回去,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

网友:
品牌机电解一般不会坏,我的红灯2701、熊猫B802、红波161电解都是1975年之前生产,没问题。倒是一些地方土机电解涸竭击穿很常见。说明品牌机对元件的选择大都会很慎重

网友:
同意以上几位的意见,我一般是一股脑的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灵敏度,选择性,声音效果等等。而且换了之后电解耐压高了不少。收听的广播电台多了不少。
弱台也清晰了许多。

网友:
电路从来不是难事,你问的是机壳吧,漫漫弄

网友:
第一步是先清理,把脏的地方都清理干净;第二步,检查静态总电流,一般10MA左右是正常的,如果超过太多,检查滤波电容和功放管有没有问题;第三步,检查各管子工作电流是否正常,那一级不正常就检查三极管和周边元件有没有损坏的,有损坏就更换;第四步,输入测试信号看各级放大是不是正常,如在低放部分输入1KHZ正弦信号看其放大信号的能力,一般这种小收音机都有几百倍以上,而中放最好有扫频仪来调,没有的话,只能根据声音或者检波输出的电压大小来调。经过以上几个步骤,一般都能够修复。最近我修了几台收音机,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A:
我前前后后也收了10几台晶体管机老机, 有1/2是不用修的, 都是耳机插头氧化, 另外1/2中, 电解电容老化问题占一半, 再就是双连动片接触不良有破音, 本振及中周线圈都是良好的, 不过最修头脑的就机壳问题. 没有一部是完全完好的, 柱脚断的很多,  热情过后, 现在都放一边飬蟑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想我也一样 小的时候没钱玩现在还个心愿呗 您都玩了些什么鸡鸡?那个最让你如意的?:handsha ...

都是大路货:
春雷: 3P2, 803, 703,
红灯:2701,754
牡丹:644,6410,754,941
海燕:B332,B331
凯歌:4B15
蝴蝶:757
还有几台袖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前后后也收了10几台晶体管机老机, 有1/2是不用修的, 都是耳机插头氧化, 另外1/2中, 电解电容老化问题占 ...

没有不可修的,只有愿不愿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2701电流100多毫安,还未细查。

那就先换主滤波电解,一般功放管不容易坏。

网友:
蟑螂,一次一老头拿来一只收音机,说是不响了,我打开一看,里面到处都是蟑螂的尸体,屎和蟑螂蛋。臭死了。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是飞机场

打错字了已改正。谢谢

网友:
挺好的那样很诙谐

网友:
元件还好找,外壳坏了只有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