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设计的扫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7-05-25):
这个电路基于最新设计出来的低振幅的LC稳幅振荡器,LC回路两端的振幅只有0.2Vpp左右。只用一个变容二极管,就可以保证振荡波形基本不变形。这不仅有效利用了变容二极管的容量变化范围,而且得来的另一个妙处是可以将锯齿波发生器的充放电电容与变容二极管的隔直旁路电容合二为一,这使得振荡器的恢复时间极短,减少了逆程扫描线的干扰。

网友:
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好啊!5V!省略了稳压电源!喜欢!

网友:
请楼主拿出实物图和测试图,以验证实际效果,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有很特色, 互补恒流源充电电路, 二极管整流稳幅电路, 保証性能的良好。

网友A:
变容shenexing什么型号?多少P,多大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shenexing什么型号?多少P,多大电压范围?

如果是465khz扫频,选用1SV149这些低电压、大容量的中波专用的变容管。1SV149其反偏压1V时,容量在435-540P之间,8V反偏压时容量在20-30P之间。由于只使用一个变容管,比通常背靠背连接的变容管,在同样范围的扫频电压下,可以获得更大的扫频宽度。对于555锯齿波发生器,使用5V供电,标准模式下锯齿波电压变化范围是1.6V-3.3V之间,选择合适的谐振电感,可以满足扫频宽度的需要。展宽模式下锯齿波电压变化范围是0.5-4.5V,可以获得更大的扫频宽度。

这个电路的特别优点是回扫段很窄,只有针状大小,扫频曲线上的起止点很清楚。

网友A:
仿真的还是实验线路测量的的?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还是实验线路测量的的?老大

定性的实验检验和测量过了,我也是浅尝辄止,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共同发掘电路的潜力。

楼主:
下面给出一个有源检波探头的设计:

输入阻抗高,比二极管检波探头灵敏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给出一个有源检波探头的设计:

请画个适用的完整电路图,包括输入输出接口,最好有PCB和结构图。以便仿制。很想制作一个能真正能用的455-465扫频仪。我只有动手的能力。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配合扫频信号发生器可用于扫频测试中周,或者配合固定频率的信号发生器,用于基于并联谐振法的Q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画个适用的完整电路图,包括输入输出接口,最好有PCB和结构图。以便仿制。很想制作一个能真正能用的455 ...

我只能提供一些思路,设计PCB不是我擅长的。

网友C:
不错,学习了。能否给个测试过的完整参数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能否给个测试过的完整参数电路图

上面的扫频信号发生器配合下面的电路测试中波的双调谐电路:

扫频图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