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块STM32开发板,求补充

楼主(2017-05-25):
没学过STM32,想试试水深不,到底有多难。

于是想自己diy一块 STM32开发板,一般都应该加些什么外围模块呢,10*15的PCB,当然也自己腐蚀,

板子模块一步步画,错误的地方,需要补充的地方,也请大家说说。

主控想用STM32F103RCT6,封装LQFP64,FLASH 256K ,RAM 48K

参考了许多板子,

目前我想到的有:1,必须的东西,         3.3V供电 1117-3.3
                                                             晶振8M和32.768k
                                                             下载用 USB转ttl  Ch340.(串口1)
                                                             sp3232  (串口通信)

                                                             RTC供电电池
                                                            3个按键 :    1,复位,1,WK_UP,  1按键
                            2,外部的一些模块    1、485通信  max3485

                                                               2、IIC通信   AT24cxx

                                                                3、LED,点亮一个LED是基础,以后也可以用于调试程序3-5个
                                                                4、SD卡
                                                                5、单线通信   ds18b20
                                                                 6、SPI通信, 采用FLASH芯片W25Qx  16或者大些也好
                                                                7、外接基准,用于ADC。(????用什么芯片,暂时无好的想法)
                            3预留口,接插口        JTAG/SWD   (以后用于调试和仿真,仿真器暂时不在购买之列,预留口)
                                                              2.4G无线通讯模块预留,NRF24L01或者JF24C用哪个呢,我倾向前者。
                                                              2.4-3.2TFT预留接口,

下面我一个一个画,有什么建议的提示给我,我将万分感谢。错误的地方,需要补充的地方,也请大家说说。

补充内容 (2017-5-31 10:14):
22# 主芯片STM32F103RCT6 和RTC电池

补充内容 (2017-5-31 10:14):
23#晶振和复位

补充内容 (2017-5-31 10:16):
24# BOOT选择和电源扩展

网友:
厉害 这个都自己DIY

网友A:
我看好你,不像我这长时间还没学好。

STM32不是自带ADC吗?

楼主:
lqfp64自己做,问题不大,脚宽0.22,应该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好你,不像我这长时间还没学好。

STM32不是自带ADC吗?

自带Adc,但是还是必须要基准,给它做参考点,不然会随着电源变化,电源电压高了,就读数小了,电源低了,又读大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找个产品做,用到什么功能就做个什么板好了。做这种板没什么意思,焊完可能就是角落吃灰的下场……我这还有一大堆免费的板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产品做,用到什么功能就做个什么板好了。做这种板没什么意思,焊完可能就是角落吃灰的下场……我这还有 ...

刚开始学,想先熟悉下,STM32的硬件连接以及寄存器,  不然直接做产品,比如连怎么下载程序都不知道,所以有必要先做一个板子,试着用起来,然后就可以积木式的来搭一些有用的作品了,

网友C:
存储器应该做成可选配的,不同的应用用不同的容量。
USB/RS232接口应当考虑进去,这是与外界交换数据的重要接口。
IIC总线接口也是必须的,这是与外部IIC设备进行互联所必须的,也能作为和另一个微处理器进行协作的桥梁。
......
基本的外围设备有显示部件、键盘模块,可以通过单独的串或并行接口连接。
最后要有一个实时钟,以及配套的不间断电源,通常这可以用一个电池或者干脆用一个法拉电容器来解决。

这些都是基本的,楼主上面那些提的需求都是可以在以后扩展的,用不到现在就挤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器应该做成可选配的,不同的应用用不同的容量。
USB/RS232接口应当考虑进去,这是与外界交换数据的重 ...

非常感谢,我现在想做的是一个 新手板子,直接把芯片 做到上面,先玩一玩,
等到最起码 能玩的起来  再考虑  换芯片吧,
为什么选这款芯片呢,主要是因为我看好多别人的板子 都用的是这款RCT6.

练手的板子,直接多包含一些常用的,操作操作 ,以后就是拼积木的问题了,是吧,

如果好多常用的没有的话,还得洞洞板,要不就是还得做,直接弄到常用的就好了。

键盘就不做模块了,按你说的,如果需要矩阵键盘的话  外接,是不是会好点。

显示就加个  2.4/3.2的接口就好了吧    反正我觉得板子应该 能装的下,

把全部IO  外引 ,以后也能扩展,  基本完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D是必须要有的,不用仿真器,直接下载,是姚永平带出来的野鸡习气,千万要改正。

我觉得  直接下载 看现象 是不是更好,  你是说  仿真器是必须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Adc,但是还是必须要基准,给它做参考点,不然会随着电源变化,电源电压高了,就读数小了,电源低了, ...

向您请教:12864屏,图像方式显示,显示经常变动的数字,实现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  直接下载 看现象 是不是更好,  你是说  仿真器是必须要的吗

老妖没有仿真器的专利产品,又缺少便宜的仿制货,只能野鸡闷头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一件事,现在带WiFi,写手机APP控制单片机是很流行的,建议加个ESP8266

查了下  这个本身就是个单片机,而且ESP8266 还没有文档,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集成些复用最高的东西,比如按键,LED,后备电池,USB口,调试接口就行。其余 ...

你说的对,现在只画些必要的在上面就好

网友:
建议直接上STM32F429+sdram+TFT+ETH+USB。。。

网友:
有个stm32f722的官方板子,还没开封,,,我就玩玩m0,,复杂的我觉得可以上linux跑了 全志瑞芯微,mtk啥的

网友:
撸个POS机改改玩

楼主:
STM32F103RCT6和RTC电池

楼主:
晶振 和复位电路

楼主:
BOOT选择和电源扩展

网友:
没有外设的开发板,最多跑一个跑马灯。STM32F103已经是N年前的黄花了。不建议做了。

网友:
最好先买一块开发板,比做便宜得多,用过之后才发现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开发板,到时再做不迟。

网友:
51淘汰了吗

楼主:
楼上都说  stm32  是N年的的黄花了,

网友F:
貌似103RCT6木有TFT接口
记错了,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103RCT6木有TFT接口
记错了,应该是有的

你说的是FSMC吧,rct6 确实没有,  其实不管是FSMC,还是普通IO ,其实都是模拟8080时序控制TFT,直接模拟时序 也是行的。

就是不知道 这个模拟时序速度怎么样,肯定没有FSMC快。但是到底多慢 ,我还没验证过

网友(2017-07-21):
这个不用自己做吧——你私我,我给你搞一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