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车机怎么样,还有如何接线

楼主(2017-05-25):
这个车机接了几次都不对,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拆开了在电路板的底下有!

楼主:
不敢拆啊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不清楚,这些脚位没有通一的,只能拆开 看线路板 。

找电源 地线  ACC 线 ,喇叭的就是功放芯片 输出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些脚位没有通一的,只能拆开 看线路板 。

找电源 地线  ACC 线 ,喇叭的就是功放芯片 输出脚  ...

谢谢,到时候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些脚位没有通一的,只能拆开 看线路板 。

找电源 地线  ACC 线 ,喇叭的就是功放芯片 输出脚  ...

这位是个行家,您讲的正是!车机不知怎样接时,拆开看底板上的字.我的歌乐Clarion车机没尾线,也没接线图,我就拆开,看底板上的英文字母,电源,喇叭,ACC都接上,响了!可就是没记忆,收音时不存台,播放USB时,每次都从第一首开始.除了空脚,还有4个脚没接,不知是啥作用的,怕乱接会烧机.您会指导我吗?谢了.

网友:
这个车机太老旧了吧?看接口不像现在的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是个行家,您讲的正是!车机不知怎样接时,拆开看底板上的字.我的歌乐Clarion车机没尾线,也没接线图,我 ...

主板上面有一个法拉电容 或者 一个小电池 ,查看一下 。坏的就换掉。

记忆用的 。

网友:
您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C:
标准的先锋商品车机接法,百度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先锋商品车机接法,百度就有

好的,谢谢,我网上查查看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