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牛X事都遇到了,突然满波段一个高端台反复出现,好几个强台没有了!真牛X啦

楼主(2017-05-25):
      之前制作的双调谐中周硅管收音机,好好的,准备装机壳,先接上电池听了一下午新闻看看飘不飘,刚才拿下来,听了一下,低端灵敏度似乎不够,重新拉了一下覆盖,这下戳篓子了,满波段重复一个原来似有似无的高端台,现在清晰得很,重复出现8个地方,相反原来的2-3个很强的电台反而没有了,任由怎么搞,也高不到原来的状态,真牛X啦。
      覆盖很准,。不知何故。
      对了,低端有摩托车和机关枪,700以下。
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吧!

网友:
检查下,是否是天线输入失谐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本振错乱了。你先找到639中国之声,算出本振频率是639+465=1104,然后找个频率计或者能测频率的示波器,接本振输出,调双联调整出1104,然后断开所有测试仪器,在窗口位置(信号强,干扰小),从后往前调几个中周,把声音调到最理想。然后用同样方法再计算个弱些的台,如此就ok了。

楼主:
jiejue 解决了,也很有意义,是天线是试鞋了。拉覆盖时候换磁棒试验,装回去的时候把次级线圈朝里,按说这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之前朝外效果还凑合,就忘了这货是原来朝外的了。
改成朝里,一点一点挪,最后少半个线圈脱离磁棒了,突然好了,很尖锐。
按照调好的位置不懂,LC表伺候着,电感量646微亨,然后把线圈装回原来位置,拆线,拆到90圈左右,650微亨,剪短,焊接————————————————————————然后好了。

感谢各位支持,我另开贴把数据记录一下。

网友A:
天线次级加2-3圈降一些Q值会好一点,中周曲线貌似稍窄,也可再宽一点、平缓些
中频曲线也宜稍宽一点,这样高音好一点,调谐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次级加2-3圈降一些Q值会好一点,中周曲线貌似稍窄,也可再宽一点、平缓些
中频曲线也宜稍宽一点,这样 ...

老师,我还惦记着请您复刻一下2469示波器的频标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