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垃圾功放!拆了点零件下来,老铁们帮看看有没有价值

楼主(2017-05-25):
6800的滤波电容还有这个3.5kg的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和管子看着还不错

网友:
变压器  电容  功放管 都可以再利用  。

网友:
管子看着还不错

网友A:
成色不错应该是专业功放拆的,家用功放电压一般没这么高!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赞同。

网友:
从垃圾里捡来的并且还这么新,可真是天上掉了金元宝啊。

网友:
真棒,这回你可赚大发了。

网友:
管子貌似不是原装货。

网友B:
管子还有这样的5200,第一次见。不是东芝的
变压器很漂亮的。

网友:
怎么好事都让你们赶上了。

网友C:
应该是舞台上用的专业功放,家里用的,不用这么大功率。
我竟然还看到有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不错应该是专业功放拆的,家用功放电压一般没这么高!

是的 这个是消防主机上的500W功放,有个元件炸了pcb报废了 我看着是单声道就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还有这样的5200,第一次见。不是东芝的
变压器很漂亮的。

原本音频输出那边还有一个差不多大的58V\110v变压器 可惜被我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舞台上用的专业功放,家里用的,不用这么大功率。
我竟然还看到有光耦。

这个是500w的消防广播功放上的,可不可求教一下光耦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C:
光耦是用来隔离电路的,比如高压电路和低压控制电路,就需要隔离。
看这个板子上,应该是控制继电器,或者自动检测是否输出有短路好断开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是用来隔离电路的,比如高压电路和低压控制电路,就需要隔离。
看这个板子上,应该是控制继电器,或者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这板子的输出功率不小。

网友:
变压器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还有这样的5200,第一次见。不是东芝的
变压器很漂亮的。

我有个纯后级功放也5200管子  一个150W

网友:
自己DIY一个纯后级功放350W蛮好

网友:
能用上的话超值。

网友(2017-06-24):
单单那个牛就靓瞎眼了,超值呀!